[外设] 维修一台报“U1-2320” 定影器故障的HP 150彩色打印机

楼主(2022-09-19):
单位一台HP 150nw彩打前几天罢工了,开机无动作,亮感叹号,系统自带软件报定影器故障,代码“U1-2320”。开机关机试了都没变化。既然有报定影器故障,那只有把定影器拆出来检查下有没有问题。定影器有两对线,一对粗的是负责加热的,另一对细的是温度检测。万用表量了下那两根粗线,阻值为无穷大。那就是这个问题了,灯管烧了。剩下的就是拆机的事了。

网友:
也算是复杂传动机械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

楼主:
HP在2017年末的样子收购了三星的打印业务,三星的打印机定影都是用加热灯管,佳能平台(hp以前用的是佳能的技术,如经典打印机HP 1020)的打印机定影用的是定影膜。HP 150 彩打用的是三星的平台。

网友A:
那是不是惠普2017年前出的彩打还是定影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惠普2017年前出的彩打还是定影膜的?

应该是的,如HP 1025彩打用的是定影膜,里面是陶瓷加热条

网友:
定影这玩意,测温如果没事的话,直接换加热管,就这两件玩意

网友:
感觉彩色激光机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