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切螺栓是什么?有人了解吗?

楼主(2022-09-19):
最近淘宝总是给我推自切螺栓的广告,有人了解这个东西吗?
看螺纹跟普通螺栓有点区别,但是感觉差别也不大,介绍说是不用配涨塞什么的就可以直接在混凝土中固定(混凝土需要预先打孔,轻体砖打孔都不需要),啥原理啊?结实吗?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
看着和普通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估计和塑料外壳的螺丝住一样,硬拧进去的,没有涨塞功能,强度不行

网友A:
螺纹上有齿,自带切割效果!

网友:
看着就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
混凝土螺纹自切螺丝,钻水泥切底自攻膨胀螺丝,不用先打孔,它的头有打孔功能。

网友B:
自切?是自体切割涨塞还是用自体螺纹切割洞壁来固定?

网友C:
标准的钻头配合自切螺栓。这种比膨胀螺丝要靠谱。

网友:
靠螺纹强度硬吃进去,开孔直径很重要太小了吃不进去,太大了容易松

网友:
类似自攻螺丝的吧?这个应该比泡钉靠谱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不知道什么用

网友D:
这个成本贵,手工拧不进,只能靠电动扳手

网友:
喜利得也有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切?是自体切割涨塞还是用自体螺纹切割洞壁来固定?

切割洞壁,不用涨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成本贵,手工拧不进,只能靠电动扳手

问题是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钻头配合自切螺栓。这种比膨胀螺丝要靠谱。

卖家也这么说的,就靠螺纹怎么能做到这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上有齿,自带切割效果!

谢谢,仔细看商品介绍里花了前几圈的齿,是个关键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