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冠宇达 GVC GM26-120200-电源

楼主(2022-09-19):
大佬们都说明纬电源好,因为要换大硬盘了,怕这个不行,也不知道里面啥样,我也不懂电路不懂用料,只能暴力砸开给各位师傅看看,
另外还有一个12v3a的电源我会放在二楼比较一下哪个用料好,
这种电源我手里还有好几个,都是手机物料里面发来的,每次换LED灯都会发来新的没舍得扔,刚好用在硬盘盒上面了,但是一些前辈说电源一定要好不然硬盘容易挂
谢谢啦

楼主:
这个是昨天拆的3a的和这个比较哪个用料好

网友:
我认为下面这个3A的好点

网友A:
3A那个整流管有散热片,可能好点。上面那个2A的整流管就一个圆柱形的快恢复二极管,感觉电流大了容易烫死。

网友:
看用料是下面的3A用料实在些,但具体使用上就不好说,毕竟零件的品质差异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还算牌子

网友B:
我自己组装的RO纯水机,选用的就是冠宇达24V/2A电源,针对防水方面有所加强。

网友:
成品纯水机就这个牌子电源

网友:
这两个电源都可能的。下面的由于功率大,所以做工再考察点。

网友:
这两种电源都不错,质量很好,比市面上见到的强点,毕竟2A的和3A的比,电流也大不是。

网友C:
3A那个难道是RCC的,没看到芯片

网友:
似乎RO纯水机很多用冠宇达的电源,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哦靠,居然是我们的供应商,佛山冠宇达

网友:
同样裸一个台达电源

网友:
台达的个头小,据说还不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昨天拆的3a的和这个比较哪个用料好

GVC的电源做工一般,仅比山寨的好一些,做工不如这款3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那个整流管有散热片,可能好点。上面那个2A的整流管就一个圆柱形的快恢复二极管,感觉电流大了容易烫死。 ...

2A的整流管也焊接在散热片上面了,才2A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那个难道是RCC的,没看到芯片

背面有个6脚芯片啊

网友:
明纬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组装的RO纯水机,选用的就是冠宇达24V/2A电源,针对防水方面有所加强。 ...

好的,我目前RO机还用的开关电源,防水不好。照你说的,买个冠宇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