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60软件管家 7.5.0.1900 独立版

楼主(2022-09-19):
360软件管家是360安全卫士中的软件下载工具,还是很不错的。今天分享的是360软件管家提取版,由胡萝卜周提取制作。360软件管家提取版是单文件格式的,无需安装,即点即开,大小也只有区区的10M。注意,但不能和360卫士共存,如果已经安装有360卫士,就不需要下载了。
软件截图

此版特点
基于官方卫士最新测试版提取,无需依托360安全卫士环境亦可独立运行!
优化设置选项,避免各种提醒骚扰;
设置默认下载目录为:D:\360Downloads\Software;
设置默认安装目录为:C:\Program Files & C:\Program Files (x86)(64位系统);
禁止创建“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弹窗;
禁用左上角“登录”按钮点击事件;
禁用右上角“抽奖”按钮点击事件;
禁用左下角“游戏中心”按钮点击事件;
禁用左下角“手机助手”按钮点击事件;
禁止鼠标右键添加“360桌面助手”菜单;
卸载过程自动检测360软件管家下载目录并提示是否删除操作提示窗口;

https://clamowo.lanzouy.com/iqPyT0byhhfa

https://www.feijix.com/s/m9D0PA3

网友A:
不想有弹窗、广告,请先彻底删除所有360软件!切记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有弹窗、广告,请先彻底删除所有360软件!切记切记!!!

360安全卫士设置一下也没弹窗的,不想开机启动也可以在设置里关掉,需要用的时候手动点2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有弹窗、广告,请先彻底删除所有360软件!切记切记!!!

远离dp,远离3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60安全卫士设置一下也没弹窗的,不想开机启动也可以在设置里关掉,需要用的时候手动点2下就行, ...

保留350安全卫士的意义何在?没有它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留350安全卫士的意义何在?没有它世界都安静了

像我这样的电脑小白,360就有用。不过我的电脑上只允许它安装,可没允许它运行,必须我点它运行才运行,不运行的时候后台进程都不允许有它任何进程出现。说白了吧,就是360任何推送都可以手动关。你不关它,它就改你主页,随时给你弹窗,随时给你推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我这样的电脑小白,360就有用。不过我的电脑上只允许它安装,可没允许它运行,必须我点它运行才运行, ...

作为一个20多年的IT人告诉你,windows自带的杀毒软件、防火墙足够我们个人使用了。不安装360,开机速度更快,没有弹窗,没有广告推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20多年的IT人告诉你,windows自带的杀毒软件、防火墙足够我们个人使用了。不安装360,开机速度更 ...

系统自带的补丁功能让让你怀疑人生,系统自带有临时文件清理功能吗,系统自带的有简单的启动项管理功能吗,系统自带的有插件清理功能吗,系统自带的有软件下载功能吗(win10应用市场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20多年的IT人告诉你,windows自带的杀毒软件、防火墙足够我们个人使用了。不安装360,开机速度更 ...

我是小白,你是20年的IT,我怎么搞得懂你说的那些。windows自带的杀毒软件、防火墙我个人从来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知道哪里用。360清理挺好用的,删插件也挺好用的,装软件我是更推荐小白用,至少不会为了装一个软件而装了一堆软件在电脑里。360驱动大师网卡版也挺好用的,装完系统用它打完驱动再卸掉,这不挺好嘛。那么抵触干嘛呢         工具嘛,看你怎么利用它了,前面我说了,360推送很多,都可以关的。

网友: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年或两年重装一次操作系统……
反正我工作与个人电脑基本只要装一次操作系统。没有360,没有金山毒霸,也不用它多少秒开机提示……
我只是个人建议,你们喜欢当然尽管装。正如有的人一开机就喜欢在桌面不断点击右键按刷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