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水星S105P POE交换机 进水机 边研究边修

楼主(2022-09-19):
最近兴起,想研究研究PCB电路,本身也没啥基础,瞎研究吧。
刚好最近PoE交换机用的比较多,就买点坏的PoE设备研究。
第一个到货的水星S109P,故障现象描述:
1、进水了,2口背面烧蚀,有PCB铜线烧断
2、上联口连接有反应,网卡能识别,指示灯闪。
3、其它接口除2口外,插线指示灯不闪,PoE供电能输出,与上联口没有数据交换,电脑直连PoE口能识别100m连接,没有数据交换。
4、主芯片烫手。不插PoE设备功率2.8左右,插上PoE设备,摄像头,能到16W。

板子目前基本清理干净,没拆网变和接口呢。
网友们有啥建议,可以一起来云修机。有啥问题都可以交流。

2022年9月20日更新
1、已经拆了接口和网变,网变测量没啥问题,全封闭的也看不到啥。
2、接口可就精彩了,除了高温,还有腐蚀,焊盘也丢了,要恢复还有挺长的路要走,这个最后再说
3、目前待机电流不对劲,小东西待机3W,CPU发烫严重,不正常,怀疑是电容电阻有不良的,得测测看。4、指示灯比较尴尬了,所有的线路都刚好走2口下面,所以,集体阵亡,无一幸免,CPU的事搞定再在研究飞线吧。

最新结论
1、RTL8305NB 这个ic拆了,烧了,回头换了吧

补充内容 (2022-9-26 15:00):
最新情况,更换了RTL8305NB芯片之后,除了烧蚀严重的那个口,其它口可以正常使用。灯排线损坏严重,择机修复。

网友:
这个进水有些严重,接口有腐蚀,如果不更换接口,仅仅打磨处理会有隐患,有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网络故障。

网友A:
你这明显电路板也进水腐蚀了 把主芯片拆下来 底下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电路板也进水腐蚀了 把主芯片拆下来 底下洗一下

下一步拆主芯片,目前已经拆了网变和接口,网变还真没事,接口下面惨不忍睹,指示灯走线全毁,后期能恢复也得飞线。目前主板漏电,正常待机功率1w左右,这个待机功率2.8-3.6w不等,看来得小烧鸡一下了。现在看最好的结果能恢复成1口4口继续用。稍后更新图片。

网友B:
主芯片烫手就够呛了,搞不好POE强电直接串进主芯片里头给烧坏了,之前本论坛坛友也折腾过,被雷击的无线路由器,网口被击坏,用倒是能用,就是主芯片温度异常的高,真要是芯片烧了的话,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烫手就够呛了,搞不好POE强电直接串进主芯片里头给烧坏了,之前本论坛坛友也折腾过,被雷击的无线路 ...

应该是没烧到主芯,不然5口不应该有哪怕一丢丢的反应。现在5口上联口插线还能闪灯,只不过没有数据交换,接受数据为0

网友C:
网变怎么测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变怎么测好坏?

网络变压器不就是隔离线圈么,按照12 36 45 78接线位置测量线圈通不通,有没有和别的接线端口短路,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电路板也进水腐蚀了 把主芯片拆下来 底下洗一下

拆下来了,VDD10和VDD33对地都只有不到20的电阻,基本短路了,主芯片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烫手就够呛了,搞不好POE强电直接串进主芯片里头给烧坏了,之前本论坛坛友也折腾过,被雷击的无线路 ...

芯片果然烧了,还好ic不贵,哪天买个吧

网友:
电子爱好者。

网友:
基本没得维修价值

网友D(2024-01-01):
进水的东西难修了,修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东西难修了,修好了也用不住

更觉得是便宜的东西不值得修,tplink 8个口POE的二手40元包好包到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