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生活中,常遇到的螺丝尺寸有哪些?

楼主(2022-09-19):
买了个电动扳手,想买套筒头  尺寸太多..
想买点生活中常遇到的尺寸
老司机给个建议哈
还有品牌  家用.的.
轿车 电动车 农用机器

网友:
网上随便搜搜就行 除非有钱。

网友:
套筒一套也不贵,家用普通就行

网友:
家用生活中的螺丝尺寸都不会太大,基本上M8以下的都是十字头,用PH1、PH2的头基本能覆盖80%了,剩下的六方头和内六角头用到的很少,省事点儿就买一套基本够用,特殊情况下再补买单个头子。
汽车上、农机上范围就大了,不过买一盒套筒基本够用了,30的套筒(M20螺栓外六方尺寸)估计就封顶了,再大的套筒头就得配套更大的四方接头。

网友:
楼上说的对,家用外六方最常用的10-11-12-13-14-17暖气上是30还是32的。另外套筒还分公制的和英制的。

网友:
跟你说,套筒就得备整套,不然到用的时候没有这个规格,有你后悔的。

网友A:
买了电动扳手,最好配冲击型的套筒,如果可以就买整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电动扳手,最好配冲击型的套筒,如果可以就买整套的。

这一套多少米

网友B:
我是买了一套绿林手动套筒扳手和另外一种手动套筒扳手,各有9个套筒,是8、10、11、12、13、14、17、22、24、和8、10、12、14、16、17、19、21、22,每套才10余元,基本配齐了,即使觉得少了哪些,也可以单独再买一点,这样是最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了一套绿林手动套筒扳手和另外一种手动套筒扳手,各有9个套筒,是8、10、11、12、13、14、17、22、24 ...

之所以买了两套套筒扳手,是因为当时数码优惠购搞活动,特别便宜。现在情况,可以先买一套涵盖所需大的和小的尺寸的套装,中间如果有哪些尺寸的觉得需要,再单独购买,这样,比全部单独买套筒要便宜。品牌买普通大路货例如绿林之类的即可。

网友:
绿林买一套也便宜

网友:
家用的随便来一套都够。
修车和农机可以去修理铺看看人家常用的是什么规格

网友:
这套套筒2018年买的,应该是1200左右,亚马逊买的。

网友:
我都是零买的,另外普通12.5的套筒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了一套绿林手动套筒扳手和另外一种手动套筒扳手,各有9个套筒,是8、10、11、12、13、14、17、22、24 ...

一套十多元买不到吧,我买了几把绿林的梅花扳平时保养摩托车和汽车用着还行

网友:
不修车,家用的8到24够你玩的。。。国产的非常便宜。200以下几乎随便挑了。

要质量价钱也好的就台湾产的呗。

其实很多欧美产品都是台湾产的,一些有特色产品购入一两件玩玩就可以了,千万别贪心掉坑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套十多元买不到吧,我买了几把绿林的梅花扳平时保养摩托车和汽车用着还行 ...

是的,记错了,绿林的是29.9元买的,艾瑞泽的便宜,数码之家领了10元券,15.8元买的。

网友:
现在淘宝上很多套筒都涨价了,上拼多多看看,10件套的大飞套筒,十几元、二十几元一套的能找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