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保鲜盒做的音响

楼主(2022-09-19):
线路板不难焊,外壳难做,于是,有了这个保鲜盒音响。

面板还不难看吧,面子工程,哈哈!

恻面有音量旋钮与电源指示灯,外观一般,反正看不见。

另一侧面为信号与电源输入,几经修改,外观请忽视。

底为圆弧,放桌面会两边晃,加了点东西,让它晃不起来。

信号与电源插头插好的样子。

洞洞板TEA2025B BTL桥接,全手工焊接,我不大喜欢网上成品板,毫无创作空间,看我装的巨大散热。

喇叭与功放板的连接状态,随是可拔插,这也是面板很完整的原因。

为讨好耳朵,输入信号高低频作了部分调整。
看的出,功放板也随时可换,不需动烙铁,做为试验平台,拷机方便,已拷过几块板。

电源是电信光猫12V1。5A,有18瓦输出,TEA2025B在电压12V长期工作没问题。

本音响虽略显粗鄙,但是,信噪比很高,在无信好输入时,静如深海,在夜深人静时,绝无交流声。

谢谢观看!

网友A:
买个防水塑料盒做,效果杠杠的,

网友:
可以加个配重,增加稳定性。

网友:
听个响,路由器电源供电,不接信号耳度凑近喇叭听一下

网友:
勇气可嘉,音质不敢恭维,动手就是好的。

网友:
有钱又有闲…真好…

网友:
两个声道的喇叭安装在一起听不出立体声的。

网友:
就是声音有股塑料味

网友:
这个外形很有喜感

网友:
开始都是DIY,后来逐渐有了追求。
拿十块钱垃圾站去拣一套90—00年代的2.0多媒体音箱,稍微修修就能用,动次打次效果好多了。

网友:
外表再粘一些喜欢的贴画,颜值还会高。

网友:
挺有创意的DIY

网友:
音质就听个响。

网友:
玩技术的,不是玩声音的。对音响爱好者,这是过家家

网友:
也就是玩玩电路。

网友:
喇叭与盒盖之间加一层三夹板或五夹板声音会好些。

网友:
放电路可以,放喇叭就有点。。。这样放还不如弄俩笔记本喇叭

网友:
整点木板拼一个颜值应该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防水塑料盒做,效果杠杠的,

上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