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加个风扇加强散热 高颜值低性能的可调电源坏了,拆开看看准备返厂

楼主(2022-09-19):
做了个高颜值低性能的可调电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666-1-1.html

右边是进风口,左边是出风口(原喇叭口)

风扇加了个10V的DC/DC小板给额定12V的风扇供电(电瓶车充电器拆的),功率约1W,中间中塑料片隔开,气流大部分通过散热鳍片缝隙流过,现在满功率输出不再过热保护

某天发现这货电流显示不准了,小电流误差大到天上去了,然后恒流功能失效

从壳子里扣出来

拆掉输入输出线

扣掉白胶,拆出主板  评析有两块板子通过排针连接,一块是控制及显示,一块是功率部分

这块是控制和显示的 段码屏+按键+编码器

背面一个单片机,一个屏幕驱动HK1621 最多可以控制128个段码(点阵) https://item.szlcsc.com/506456.html

这块是功率部分的背面

功率部分正面

这有两个358  散热器下面的也是,(返修回来后厂家换了散热器下面的358)

散热器下面的发热大户,二极管和MOS管

左下角的3脚是LDO ,应该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右边TSSOP-8的是FP5139 ,是一颗非同步 DC-DC 升压转换器

HK32F103 航顺32位MCU单片机 可兼容ST意法半导体 GD兆易

FP5139是一顆非同步 DC-DC 升压转换器,通过图腾柱(Totem Pole)输出PWM 信号来推动NMOS 实现升压转换,0.5V 精准参考电压,可编程的软启动和短路保护,85%最大 占空比。
https://blog.csdn.net/dy_warm/article/details/116453565

HK32F103 系列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TM-M3 32 位的 RISC 内核,最高工作
  频率 96MHz,内置高达 128KB FLASH、20KB SRAM,1 个高性能计时器,3 个通用
  计时器,2 个 SPI 串行同步通讯接口,2 个 I2C 串行通讯接口,3 个 USART 串行异步
  通讯接口,1 个 USB2.0 Full Speed 串行通信接口,1 个 CAN 总线控制器,2 个 12 位
  SAR 模拟数字转换器,1 个片内温度传感器
  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 HK32F103 微控制器适合于多种应用场景:
  ? 工业应用,可编程控制器、打印机、扫描仪
  ? 电机驱动和调速控制
  ? 物联网低功耗传感器终端
  ? 无人机飞控、云台控制
  ? 玩具产品
  ? 家用电器
  ? 智能机器人
  ? 智能手表、运动手环
  产品特点 l 工作电压范围 n 双电源域:主电源 VDD 2.0V ~ 5.5V、备份电池电源 VBAT
  1.8V ~ 5.5V
  当主电源掉电时,RTC 模块可继续工作在 VBAT 电源下工作
  当主电源掉电时,VBAT 电源下提供 20Byte 容量的备份寄存器
  典型工作电流
  动态功耗:175uA/MHz
  Stop 待机功耗:10uA@3.3V
  Standby 待机功耗:1.6uA@3.3V
  VBAT RTC 功耗:2.3uA@3.3V
  工作温度范围:-40oC ~ 105oC
  时钟
  外部 HSE:支持 4~16MHz 晶振,典型 8MHz 晶振
  外部 LSE:32.768KHz 晶振
  芯片上的 HSI 时钟:8MHz
  芯片上的 LSI 时钟:40KHz
  PLL 时钟
  复位
  外部管脚复位 n 电源上电复位
  软件复位
  看门狗(IWDT 和 WWDT)计时器n 低功耗模式复位
  低电压检测(PVD) n 8 级检测电压门限可调
  上升沿和下降沿可配置
  ARM Cortex-M3 Core
  最高时钟频率:96 MHz
  24 位 System Tick 计时器
  支持 CPU Event 信号输入至 MCU l 存储器
  64 或者 128 KByte 的 Flash 存储器等待总线周期,具有代码安全保护n 20 KByte SRAM
  两个 12 位 SAR ADC 转换器
  16 个模拟信号输入通道
  最高转换器频率:1Mbps
  支持自动连续转换、扫描转换
  两个 ADC 单元可级联实现主/从并l 温度传感器
  模拟输出内部连接到 A/D 转换器独l 调试接口
  SW-DP 两线调试端口
  JTAG 五线调试端口
  ARM DWT、FPB、ITM、TPIU 调l 通用串行通讯接口
  三个 USART(支持 ISO-7816 智能n 两个高速 SPI
  两个 I2C
  一个 USB2.0 Full Speed 设备接口
  一个 CAN 2.0A/B 总线接口控制器
  计时器
  16 比特的 PWM 计时器(高性能计n 16 比特的 PPG 计时器
  16 比特的 IC(输入捕获)计时器
  16 比特的正交输入信号编码计时器
  可产生 ADC 触发事件
  可与其它高性能计时器或通用计时器级联实现主/从计时模式
  通用输入输出 IO
  64 引脚产品有 51 个 GPIO 引脚,48 引脚产品有 37 个 GPIO 引脚
  所有 GPIO 引脚可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
  提供最高 20mA 驱动电流
  多通道的 DMA 控制器,支持 Timers、ADC、SPIs、I2Cs、USARTs 等多种外设
  触发
  CRC 计算模块,检查存储器中数据的完整性
  RTC 时钟计数器,配合软件记录年月日时分秒
  可靠性
  通过 HBM2000V/CDM500V/MM200V/LU 等级测试

end

网友A:
这好意思叫高颜值???

网友B:
估计是检流电阻放大管出问题,遮住电流显示,当成只有电压可调凑合用。早期电压电流表头,和恒压恒流升降压模块分开好些,故障部分单独替换成本低,缺点调恒流需要接负载,可调电阻模拟调节。

网友:
第一张图以为是个收音机。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有售后厂家还算厚道

网友C:
这模块长时间不得超过30w使用,否则还要坏

网友:
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拆的做的12V、
人才啊、
好多人电瓶车充电器闲置下来、不知道干啥~
楼主给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意思叫高颜值???

这年头只要是雌性就叫美女

网友:
这是自己diy的吧

网友D:
3D打印的吧,有装备就是任性。

网友E:
外壳伪装成收音机的模样

网友:
看着像个智能音箱

网友F:
只要价钱不高,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检流电阻放大管出问题,遮住电流显示,当成只有电压可调凑合用。早期电压电流表头,和恒压恒流升降压 ...

返厂修回来了,运费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模块长时间不得超过30w使用,否则还要坏

功率确实鸡肋,唯一的优点是不挑输入电压,5-30V输入,可以0.5-30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打印的吧,有装备就是任性。

人肉3D加工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伪装成收音机的模样

明明是个收钱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价钱不高,都好说

为了这外壳,拆了一个智能收钱音箱,市场价超过100 https://www.bsjkj.com/loudspeakerbox/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