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闲得慌的一天,又充电

楼主(2022-09-19):
从买电车以后,油车的出勤明显不比以前,导致另外一个问题:电池缺电
这天比较闲,充充电。
油车的特大号充电宝……

长安纯电的12v电池搭线到油车电池上
取220电也可以,就是单位停车场这面子上有点挂不住,还是自给自足吧

楼主:
油车电压都掉到11.8v去了,没敢发动车子,还是直接拉电缆过去了

网友A:
油车是充电宝,给电动汽车充电?怎么感觉更不环保,能源二次转换损失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车电压都掉到11.8v去了,没敢发动车子,还是直接拉电缆过去了

11V以上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车是充电宝,给电动汽车充电?怎么感觉更不环保,能源二次转换损失更多 ...

反了吧

网友:
楼主说得,油车是特大号充电宝。。。。手机给充电宝充电,这不科学

网友:
  顺丰到付   ……

网友B:
漏电吧,20年初停一个多月车也能打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吧,20年初停一个多月车也能打着啊

能打,就是电量很低就不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车是充电宝,给电动汽车充电?怎么感觉更不环保,能源二次转换损失更多 ...

电车给油车电池充电

网友:
直接搭上去是不是电流太大了,从电车的充电口取高压电用充电器是不是安全一些,

网友C:
纯电的车子也有12V电瓶?不是没发动机了这个电瓶是用来做什么用?这是油车遗留下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电的车子也有12V电瓶?不是没发动机了这个电瓶是用来做什么用?这是油车遗留下来的吗{:013 ...

有的,纯电都有,这玩意用来供电车内电器,风扇,电子扇,水泵,和电池包主继电器。这堆玩意都不走高压电的

网友D:
你的长安能不能自动给12伏电瓶补电? 如果不能的话,可能会搞得两个车都发动不了

之前听人讲,大众ID系列可以,通电不启动状态,动力电池会自动给12伏电瓶充电

网友E:
电动车12V电瓶是动力电池自动补电还是用充电桩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长安能不能自动给12伏电瓶补电? 如果不能的话,可能会搞得两个车都发动不了

之前听人讲,大众ID系列 ...

这个我完全没留意过,应该是没有,因为有车友说换过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12V电瓶是动力电池自动补电还是用充电桩的电?

电车钥匙插着全车通电,用的动力电池包经过转换冲小电池

网友:
纯电的是怎样来的12v电?如果从某3节电池出来,这3节会较快的损耗,如果从总电压逆变,电路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长安能不能自动给12伏电瓶补电? 如果不能的话,可能会搞得两个车都发动不了

之前听人讲,大众ID系列 ...

丰田混动 关机后12V电瓶电量低也会低到电脑板无法启动的

网友:
哈弗F5啊   疫情 停两个月  也能打得着   没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