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迫症老毛病又犯了,不坏也改!!鸿运扇改外转子无刷电机(多图)

楼主(2022-09-19):
今天闲空,花了三四个小时改了一台鸿运扇!!!12.3元买了一个12-24V的无刷电机,这电机感觉是厂家选出来的不良品,运转的时候有异响,所以又花了三四块钱在拼夕夕买了两颗轴承,换上后一切都安静了

两颗轴承不到五块钱,还包邮,不知商家是怎么活下来的

拆掉鸿运扇的交流电机,把那条轴也拆出来换到无刷电机上,这样避免了不少麻烦

把交流电机的轴替换过来的样子,上部长度预留3.5CM和交流电机测量时的一样,尾部长出来的一节不用理会,没什么影响

用透明胶片来定位孔,便于外壳固定、、、

定位安装孔、、、、

定位完成!

装上外壳,电机就改装完成了

开始装机、、、、

电源用以前路由器电源拆下来的开关电源,输出12V,感觉质量用料感觉都不错的。

五块钱包邮的调速器

无刷电机的正负线接到调速器的电源正负端子上,PWM接到调速器的电机负极上,调速很均匀、、、

固定到鸿运扇原档位开关的位置上

调速开关、、、、

装扇叶

通电试试看,一切正常!!!

完成!!!通电运行正常,调速非常给力,最大档的风量比原来交流电机的要大估计有一倍

用斜口钳剪掉转叶上的一些网格,大网格对于风量和噪音来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后背的减掉一些,吸风的噪音也会减少),首先是风量可以提高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噪音也减少了很多,只听见风声,没有之前那种被网格挡住风的噪音了,唯一缺点就是转叶的样子没有以前好看了

网友A:
轴承底座哪里弄的?

网友:
这种风扇改起来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底座哪里弄的?

都是电机自带的呀

网友:
穷折腾!穷折腾!穷折腾!

网友B:
无刷电机怎么拆开换轴承的?轴居然也能换。。。

网友:
PWM接到调速器的电机负极,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我也把M+和M-之间加的电阻取消掉试试

网友C:
轴怎么弄下来的?过盈装配的吗?

网友D:
这两个轴的轴径如此一致,实在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怎么拆开换轴承的?轴居然也能换。。。

这不是很简单吗,直接从外转子的屁股那里用一根小铁棒对着轴敲出来呀,轴承本来就是松的,那条轴离开了外转子就可以把整条轴包括轴承都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怎么弄下来的?过盈装配的吗?

无刷电机的轴很容易取下来,看11楼,交流电机的轴也是直接敲下来的,也是很轻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很简单吗,直接从外转子的屁股那里用一根小铁棒对着轴敲出来呀,轴承本来就是松的,那条轴离开了外 ...

明白了,你是先把外转子给拆出来了,我看别人拆都是外转子跟轴是连着一起拆下来的。。。

网友E:
轴居然也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你是先把外转子给拆出来了,我看别人拆都是外转子跟轴是连着一起拆下来的。。。 ...

因为我要换掉整条轴,所以必须拆掉外转子,如果只换轴承的话那就没必要拆外转子了,只需要把前面的卡簧拿掉,然后就可以把外转子连轴一起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居然也能换。。

都是直径8mm轴,所以可以换,特别是那种改落地扇要轴的转动去带动摆头的,把整条轴更换过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轴的轴径如此一致,实在难得!

都是标准的8mm直径轴,包括现在很多落地扇的电机轴几乎全部都是8mm直径的轴

网友:
技术在于实践和动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的轴很容易取下来,看11楼,交流电机的轴也是直接敲下来的,也是很轻松的 ...

厉害,钻石的鸿运扇用了20年还很好,没有改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钻石的鸿运扇用了20年还很好,没有改的欲望。

我这鸿运扇也用几年了,都是没有坏的,只不过犯强迫症的毛病了,不坏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