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惠普m1213激光黑白一体机卡纸/正在初始化故障

楼主(2022-09-19):
之前帮朋友修了一台m1136卡纸,那台是电机控制板被蟑螂腐蚀了。前几天朋友的另外一台m1213也卡纸了,不过不是一打印就卡,而是打了一张卡纸,应该是离合器海绵老化了。拆开外壳搞定离合器之后,看看机器里蟑螂也不少,于是机器大卸八块,用刷子和湿巾清理干净,装好,信心满满的开机,结果过了半天机器都是提示正在初始化中,再拆开,发现电机接激光器的插头没插,插回去开机,还是正在初始化。。。
没头绪了,百度一下看看,搜索的结果大部分都是说主板坏了要换主板,还有一两个说连接排线脏污,考虑一下,先清理一下所有排线接头,还是一样故障。。。
仔细想了一下,机器拆开主要就是拆了激光器和电机控制板,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这两个部件,考虑到控制板开机听声音应该没问题,先把激光器拆开清洁,滤镜和电机上那个四方金属片的边边都擦干净,没盖盖子装机试一下,好了!再装回盖子,又不行了,看看盖子,上面有个装了弹簧的连杆机构,盖子上有个槽,连杆的末端有个档片,放下连杆,档片正好插进盖子上开槽,挡住了初级透镜发射出来的激光,把档片从开槽里弹起,开机就正常,放下,开机就显示正在初始化。
仔细看了一下激光器上方的铁质横梁,对应连杆的位置有个白色塑料卡扣,连杆另一端正好可以卡进去,当机器上盖正常关闭的时候,上盖对应位置有个突出挡片压进白色塑料卡扣内连杆,可以把连杆另一端的档片从激光器里抬起,机器正常开机,打开上盖后,连杆回位,另一端档片插进激光器开槽,挡住激光初级透镜。
后来上淘宝看了一下,1136和1213的激光器是一样的,就是缺激光器盖子上那个连杆机构,应该是拆横梁的时候没注意连杆的另一端卡在卡槽里,装的时候觉得和1136一样,就没想想多了个连杆机构应该是有用的。

横梁上白色塑料卡扣,槽里黑色的是连杆的另一端。

连杆装回正确的位置,压下机器上盖,可以看到连杆档片是弹起的。

打开机器上盖,档片插进激光器开槽。

正常开机。

网友:
惠普经典啊1213型号,现在的机器没这么皮实了

网友:
我见过一台打印机连续打印时卡纸,就是滚纸辊不能及时抬起。滚纸辊缓冲老化有粘性。

网友:
我也用着台M1213,使用上倒是不错,比起M1136来说,可以使用网线连接,就是输稿器太慢了。

网友:
我一台老打印机卡纸是因为继电器上粘的缓冲橡胶老化脱落,不干胶导致继电器不回位而造成卡纸。

楼主:
这台是12年买的,之前修的1136是16年买的,平时操作维护得当,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2024-03-17):
我的一台现在打一张纸后总会跟着再进一张纸,然后就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现在打一张纸后总会跟着再进一张纸,然后就卡了!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进纸离合器海绵老化了。

网友:
打印机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进纸离合器海绵老化了。

谢谢,我拆开清理后用胶布包好机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