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机测评一款功能强大的优利德UT219DS交直流钳表并校准

楼主(2022-09-19):
优利德UT219DS,作为一款钳表功能比常见的万用表还多,有点像是UT195DS的钳表版本,比较有特色的功能包括:LoZ低阻抗电压档,V+A电压电流同时测量,Motor三相电机相序测量,AC+DC测量,LPF低通滤波,浪涌电流测量,μA微安小电流测量(只能用表笔测量)等!
外形比较有棱角,优利德标志性的双注塑工艺,个头不大不小,比较适中,屏幕尺寸还可以,但是,字体太小了,主显都不大,副显和符号显示更小了!看着很累!转盘手感松垮,档位定位不是很清晰的感觉!采用自动背光设计,但是,关闭背光功能的话,只能重启才能再次打开背光功能。

另外,低通滤波功能开启后,测量变频器电压有重大问题,误差极大,这么巧吗?上次测试UT171C也是低通滤波有问题。看来低通滤波出问题的概率很高。不知道是何原因,个例还是通病?
承永的ES222A加单片机方案,整体速度还不错,电容档比较慢,通断档第一下反应还不错,连续通断反应迟钝,二极管档没有声音提醒,最大量程3.000V。
四合一的档位,切换顺序是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档,顺序感觉不合理!甚至说就不该四个放一起!

楼主:
电压档,没有毫伏档功能,我校准了直流6V档,其它档位没有校准,都是出厂精度!
AC+DC功能,主显是有效值,副显交替显示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的值!
低通滤波测量变频器电压,电压误差非常大!

楼主:
电流档精度马马虎虎吧。直流电流档,底数很难完全清零。

电压电流同时测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占一个位置,感觉精度不错,我也有一个,别人借走了,没有还回来

楼主:
电阻档,电容档精度还不错!
电阻档砍了底数,电容档速度比较慢!

网友A:
好奇查了下价格,劝退
TB过千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查了下价格,劝退
TB过千的价格

淘宝可以砍价的,按闲鱼价格砍就行!

网友:
1.我靠,能校准这个表就能校准VC460E了,好像是差不多的主控,优利德的钳表也终于统一造型了,和UT61E+一样了,UT210E还是上一代造型设计
2.这个表的功能真是丰富,而且精度不错,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
3.有钱必买系列啊,至少可玩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主控对比0660咋样啊,校准方便吗

网友:
这个与明星UT195DS主控一样,速度是故意调慢的吧

网友:
1000多的表连沉金都舍不得,偷工减料的玩意。

网友:
看体积还是210E最小了。

网友:
做工不错,承永的芯片

网友(2024-03-07):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高端货我也只能看看了。

网友(2024-08-08):
既然都能测了,为啥不弄个功率档,顺便计算一下功率因子

网友:
参观一下,涨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