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After Isp Jump Set AP-Key Failed! 含义是指什么?

楼主(2022-09-19):
背景:PS3111修复失败(见下图)

问题:请教大佬们,“ AP-Key” 指什么?“ After Isp Jump Set AP-Key Failed!!”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用MPTool来开,这个一般都是你的固件不匹配你的颗粒,或打包方法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PTool来开,这个一般都是你的固件不匹配你的颗粒,或打包方法错误了

瞬间开窍了,我的确可能犯了这样的错误,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