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屏幕脏了用酒精擦?错!教你正确做法,干净又安全

楼主(2022-09-19):
其实,本来电脑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一天觉得屏幕有点脏。
于是,就顺手喷了点酒精,想着用这个会更加干净一点,结果……屏幕报废了……
这些图都是从网上搜集的,是给位悲催网友使用酒精,擦拭电脑屏幕的后果。
小编非常相信他们在使用酒精擦拭之前,只是单纯地希望可以把屏幕清理得更加干净。
只是,这方法错了,结果自然也就错了。
所以,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教大家正确做法是什么,干净又安全。
一、为什么不能喷酒精擦拭屏幕?
大多的电脑屏幕,可分内屏和外屏,外屏多为玻璃。
而为了用户的使用,外屏玻璃盖板通常会添加一些涂层,比如说“抗反射涂层”。
这是为了避免大家在看屏幕的时候,因为屏幕眩光,造成眼睛不适。
但是,涂层构成材料复杂。
而酒精作为溶剂,可以和大多数有机溶剂混溶发生化学反应,自然也有可能和涂层相互作用。
所以,酒精擦拭屏幕,才会出现涂层脱落、屏幕损毁。
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电脑厂家都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决。
比如说,现在有部分电脑采用的是抗反射技术,没有涂层,就不怕使用酒精清洁擦拭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要区分哪些屏幕可以用酒精擦拭,这就不容易了。
另外,喷酒精擦拭屏幕还有一个很严重问题,那就是可能会流向屏幕缝隙粘合层里面。
老实讲,涂层损坏的问题就还好,但酒精如果融化了接缝粘合剂……
那就只有四个字赠与大家:自求多福!
二、 如何正确擦拭清理屏幕?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辨别电脑屏幕是否可以使用酒精清洁,还是有难度的。
你可以先咨询电脑品牌方客服,得到答案最好。
要是确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直接不考虑使用酒精。
其实,如果只是单纯的清洁电脑屏幕,可以先用柔软的毛刷刷去表面的灰尘。
然后,再用柔软的无绒软布,沾点水,轻轻擦拭即可。
但是,如果你的屏幕有些比较“时间比较久”的污垢,就需要考虑使用专门的清洁剂了。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即使是专用的清洁剂,也不可以直接喷在屏幕上使用。
毕竟要是你没有及时擦拭,又或者喷歪了一点点,也是有可能会渗入屏幕,损坏屏幕。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把清洁剂喷到无绒软布上,少量多次地擦拭屏幕吧。
记住!在擦拭屏幕的时候,一定要动作轻柔!!!

网友:
我一直是用纸巾沾些水擦屏幕的.

网友:
酒精擦 并没有问题 也不会擦坏  图1问题在于喷在屏幕上面导致浸润到背光层匀光片了

最好是喷到纸巾(布)或者使用湿巾擦  直接喷肯定导致过多的酒精进入屏幕      很多电视也是被喜欢各种擦的人拿湿的抹布或者喷水来擦导致屏幕COF腐蚀

网友:
泡和擦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用水就行,何必呢?

网友:
我现在基本只用湿抹布拧干清洁。

网友:
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看看,还好都是用水。

网友:
我看有些国防工厂里都是用酒精擦的,我去那用他们的酒精也擦了几次笔记本的屏幕,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就是用酒精擦的显示器,没遇见楼主的问题,不管用啥液体擦屏首先要注意,就是不能过量直接喷到屏幕上,过量的液体会顺着边框进入液晶后面的导光层,最好的办法是喷到无纺布上

网友:
我多年来经常用酒精擦拭屏幕,最少也有一二十个各种屏幕,没出过问题,不过,不能直接喷在屏幕上,用酒精湿巾或喷在不掉毛的布上或纸巾上再擦拭

网友:
直接用舌头舔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平时的使用习惯,不要在电脑前吃东西,特别是汤汤水水的。关机以后,用块布盖(罩)起来,防灰尘。

网友:
有时候灰尘擦不掉,倒不是会留下水痕有多重要

网友:
用酒精要小心

网友(2023-03-14):
我通常是擦桌子时用抹布顺便擦下屏幕

网友:
用可湿水那种纸巾,沾一点儿洗洁精擦拭屏幕,然后再用可湿水纸巾沾清水擦一遍,OK,效果非常好,屏幕上轻微的一些油污也可以擦干净。用可湿水纸巾的目的是擦拭屏幕后不会在上面留下细微的纸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平时的使用习惯,不要在电脑前吃东西,特别是汤汤水水的。关机以后,用块布盖(罩)起来, ...

罩布这个是不是从大屁股crt时代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网友B:
矿泉水,纯净水,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泉水,纯净水,哪个更好一点?

其实口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