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一个电池老化并网逆变器

楼主(2022-09-19):
近期在研究太阳能,发现一个并网逆变器,可以将蓄电池的电转为220V,并网使用。
接入24V蓄电池,另一端直接并入220V的电网。

并网的功率可以通过旋钮调整,可以从1W至200W。

拆开清了一下灰,还算干净,看元器件还过得去,有不少地方是手工焊接的,估计是个实验品。
其他功能还好,就是风扇声音太大了点。不知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建议下。是12V的暴力风扇,感觉与服务器的很象。

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感觉玩太阳能就是电池太贵了,正式并网的手续又太麻烦了。

网友:
自己家用还好,并网太麻烦!

网友:
分布式太阳能刚开始很好并网,只需要个人去申请就能批下来,但是后来各种安装公司出来了,你知道的,这就等于有了中介了,于是,个人就没法申请了,实际上,这种东西,只要并网逆变器合格,那就没电网什么事了,可是,给你批了,没好处啊

网友:
万能的热熔胶

网友A:
挺有意思的,就是200w太小,只能自己用

网友:
并网功率太低,自用也只能带照明,直接低压照明,效率高

网友:
这玩意效率捉急,浪费能源

网友:
太阳能发电玩一玩就算了

网友B:
太阳能好的公司还没啥,就怕骗子公司,,,太阳能发电骗局可是火了一阵

网友:
功率不算大,自用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当年发电并网可是很麻烦,电压/频率/初相位的同步差丁点 都不成,都要搞多次才能成功,现在就这一小盒子随便就并网了也是没谁了~~~~

网友:
太阳能发电主要还是电池,成本比较高。

网友:
功率太小了点,能干吗用呢

网友:
有趣的小东西,测电池容量还可以

网友:
一直没有明白怎么把自己的220v送到电网,还可以控制功率。。。

网友:
200W还并网,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好的公司还没啥,就怕骗子公司,,,太阳能发电骗局可是火了一阵 ...

附近有电线,装太阳能路灯也是,新的效果还行,时间长了性能衰减明显,比拉线供电成本贵。有些地方电线距离太远,才有必要装太阳能路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的,就是200w太小,只能自己用

楼主的意思是200w是并网时,逆变器输给电网的限制功率,最大200w。他这里面4个这样尺寸的变压器,保底1500w持续,2000w真实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发电并网可是很麻烦,电压/频率/初相位的同步差丁点 都不成,都要搞多次才能成功,现在就这一小盒子 ...

在工频变压器后面接极性自动切换电路,然后在后面接一个直流电源(配合限流电路)能实现并网发电吗?变压器输出正半周或者负半周,极性切换电路都切换成同样的极性,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通过切换电路反向流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