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锂电池充电器,买8A,送2A,良心大大?

楼主(2022-09-19):
不知道质量如何,怕DC5521插头吃不消,特意选8A,结果到货测试恒流阶段有9.6A,不但送电流,还送电压,输出有12.7V。0.75平方的输出线发热变软,DC孔更烫,应该有70度,对于这种加量不加价的买卖,不知是喜还是悲。请各位大神做个介绍和点评,正反面都有元件精减。自己改了输出导线,换EC5插头。

网友:
这种DC口安全使用应该是5A吧,电流太大了接触发热

网友:
加大电流不容易,减小电流还不简单。

网友:
三串电池12.6,输出12.7V也还好!
电流确实是大了点!

网友:
电流电压大了也算不合格吧?

网友:
这个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充电器本来就是12.6V,9A的!

网友:
没用过这样的,用过的说说。

网友:
电流有点大,不改用着不安全

网友:
充电器做工还不错的啦。

网友:
电流大,就对线要求高,,要不然就是这种发热发软,,看起来得换线

网友:
锂电充电器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R21电流检测,串10厘米长直径1毫米铁丝电流流下来了!

网友:
不错,有买有送

网友:
可以的,质量还行。

网友A:
板子上缺元件现在是常态,不缺才不正常。

网友:
这种赠送可不好啊,该限制住的没限制住

网友:
好复杂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缺元件现在是常态,不缺才不正常。

外行人总觉得是缩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