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盘求助补led灯的方法

楼主(2022-09-20):
刚买的某国者的u盘,长江的大黑片宏芯宇的主控
平时用起来还可以,但是没有led.指示就很烦

直接补一个LED不亮。求助大佬,是不是还得补其他元器件?

网友:
LED分正负极,还有估计需要补电阻。

网友:
尾部D1的位置,,,注意正负极

网友A:
D1是led,旁边的是限流电阻,330R就行了,注意一下正负极

网友B:
4楼正解。

这品牌盘也太省了吧,连LED和分压电阻都不舍得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这品牌盘也太省了吧,连LED和分压电阻都不舍得焊

很可能是金属壳,LED装了给谁看?

网友:
HG2319,群联309的马甲
正面尾部焊盘LED,注意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是led,旁边的是限流电阻,330R就行了,注意一下正负极

学习了。

网友C:
有点好奇,长江的黑片,是个什么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好奇,长江的黑片,是个什么水平

目前见到的长江黑片都很辣鸡,我怀疑致钛用的都是特挑的极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见到的长江黑片都很辣鸡,我怀疑致钛用的都是特挑的极品

看来黑片还是黑片,啥厂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是led,旁边的是限流电阻,330R就行了,注意一下正负极

学到了,新的知识点。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直接补了一颗led就能正常使用了。那个电阻位置应该是没用的,不加LED也能用。看丝印是t1,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昨天也补了好几个没灯的,,,灯好小,真难焊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这品牌盘也太省了吧,连LED和分压电阻都不舍得焊

估计是密封外壳,焊了也白焊

网友:
hg2307加海力士的u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