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忘记电脑开机密码怎么办?

楼主(2022-09-20):
家里的小孩子,在玩电脑的时候,无意中把你电脑的开机密码给修改了。其实,改密码有时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孩子把修改后的密码给忘了,那就真是问题了。那么,在面对这种不知道电脑开机密码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做呢?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使用u盘启动盘里面的工具来修改或者去除开机密码。
首先,我们制作一个大白菜U盘启动盘,设置电脑u盘启动,选择【1】并回车进入winpe桌面。
然后,在winpe桌面中,找到并打开【密码修改】程序,如果用户列表处为空白,一般点击【打开】即可。
之后,界面就会显示用户列表,选中电脑对应的账号,默认Administrator,点击【更改密码】。
接着,就教你去除开机密码,很简单,不用输入密码,什么都不用输入,保持空白,点击【确定】。
最后,点击【保存更改】并【退出】并重启电脑,就会发现电脑不再要求输入开机密码了。
      码了。

  •
  •
  •
  •
  •
  •
  •

网友:
拔电池不行吗?

网友:
楼主不如直接介绍PE下清除开机密码点方法,制作启动盘,特别是用大白菜,因为大白菜假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前段时间还给别人搞过一次

网友:
我2020年初炫龙笔记本(蓝天)BIOS有密码,也忘了到底设过没,扣主板电池都不行,都不知道咋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