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NE555易损坏的问题(找到原因了)

楼主(2022-09-20):
感谢大家的答复,现在初步找到的原因是c1捣的鬼,容易出问题的C1用的是0805的贴片电容,换用直插的瓷片、独石或CBB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我买的那批0805的不行。
NE555其实都没有损坏。
大家能推荐用在这里的好的贴片电容么?

用NE555搭了个方波发生器,频率800hz左右,占空比50%多,用来给步进电机模块提供脉冲信号。
电路图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很容易停振,停振了有时候芯片会损坏,工作电流变大很多,也有时候电流不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
555是所谓的台湾产大芯片。

网友A:
规格书虽说555可以工作在5V,但实际最好9V-12V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虽说555可以工作在5V,但实际最好9V-12V工作电压!

以前做的红外转速表,一节锂电池也能工作。

网友B:
单独看这个电路没看出来有啥问题,可能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后面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看这个电路没看出来有啥问题,可能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后面电路的问题 ...

后面就是stk672-080的CLK输入端,CLK端接受5v以内的高低电平,带2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就是stk672-080的CLK输入端,CLK端接受5v以内的高低电平,带20k的上拉电阻。 ...

换个大厂家的555试一下,比如TI,有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在电路成熟的情况下有时候是元器件原因

网友C:
VCC并联 0.1uF+10uF  越近越好,再并联个TVS ,保护下试试。

网友:
用个1-2元的单片机,省事又灵活

网友:
电路看不出问题,加强电源退偶或换一种555试试。

网友:
用光耦什么的隔离一下试试。

网友:
去掉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厂家的555试一下,比如TI,有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在电路成熟的情况下有时候是元器件原因 ...

感觉7脚内部的放电管有电流限制,我开始R1用1k,555几乎100%损坏,现在用2k,好一点,用再大的话,要达到合适的频率和占空比,其它阻容又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7脚内部的放电管有电流限制,我开始R1用1k,555几乎100%损坏,现在用2k,好一点,用再大的话,要达到 ...

要是这样的话还是建议换别的厂家的芯片试一下,按理说这么小的放电电流不会损坏放电管

楼主:
上拉电阻在模块内部,去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并联 0.1uF+10uF  越近越好,再并联个TVS ,保护下试试。

没用过TVS,能推荐个型号么?

网友D:
不给vcc加个电容嘛?感性负载,脉冲波动,加个ldo保证一辈子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给vcc加个电容嘛?感性负载,脉冲波动,加个ldo保证一辈子不会坏。

实际做的板子前端有78l05降压的。

网友:
怀疑是555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7脚内部的放电管有电流限制,我开始R1用1k,555几乎100%损坏,现在用2k,好一点,用再大的话,要达到 ...

按理这么小电流,不至于损坏放电管。7脚外接一个pnp三极管扩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做的板子前端有78l05降压的。

三端稳压后面最好要加电容,特别是像你这电路中存在电机等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