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3元的无线摄像头

楼主(2022-09-20):
33元,不带tf卡。
电池的标签被不干胶黏住了,看外形大概100mah的,实测工作时间也就能维持1小时。
打算用个18650的电池盒做个底座,3节18650并联,估计能维持两天吧。

网友:
看着还不错了值这个价

网友A:
这个挺小巧的,不知清晰度如何

网友:
挺便宜的  不错

楼主:
配套的app可以远程观看,也可录像。那个tf插卡默认就是持续录像,每分钟一个avi,大概8m大小(1080的)。
摄像头视角太窄,5m远大概能看个2-3米见方。
我家一直用tplink的吸顶广角,2百多的,价格摆着,不是30元的东西能比的。
我最喜欢的是tplink的移动触发的录像功能,有人就录,没人就停,很方便回放观察。这个小机器号称能手机回放,实测没有,只能拔卡在电脑里看,一大堆文件里面翻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套的app可以远程观看,也可录像。那个tf插卡默认就是持续录像,每分钟一个avi,大概8m大小(1080的)。
...

大牌都可以做到,其实就是预录,检测有人时按设置保留录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小巧的,不知清晰度如何

一分钱一分货,只能当个玩具玩。想要真正监控,还得百元以上的大牌货。

网友B:
看着清晰度一般啊。。。。。130w像素吗

网友:
摄像头价格合适,随便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套的app可以远程观看,也可录像。那个tf插卡默认就是持续录像,每分钟一个avi,大概8m大小(1080的)。
...

能够用多大的tf插卡?

网友:
移动侦测或人形侦测效果跟固件算法有很大关系,有的人进入画面很长时间才启用录像,有的人进入前两秒就开始有录像。

网友:
电池不是运行电源,临时停电保存记录时间的

网友:
用途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清晰度一般啊。。。。。130w像素吗

两种,1080p的28元,3mp的33元,我选的3mp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哦

网友:
偷拍用的吗?这么小

网友:
去年买了三个无人机上的摄像头,像素很低还折腾坏了两张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