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少见的猛电共享充电宝并破解

楼主(2022-09-20):
这两天没事,昨天去朋友的小店里喝茶,他说原来有家共享充电宝和他签的合约到期了,但设备一直没来取走,他直接拆开主机从上面取下了几个充电宝,可发现无法使用,拿了两个给我说看看能不能解掉。他手头上还有好几个,先拿了两个给我玩。

好像从没见过这种,不知能不能解,拿回家拆开看看。

拆开不难,在顶部线下面有两个梅花的螺丝

拧下后用电笔在旁边稍微用下力就基本能拆开,顶盖只用四个卡口卡住,无贴胶,拆开不难。
电池是20年8月份生产的,容量为5000mah,805576的长宽高,3.7V,产家看不出,有知道的请指教。

正面U1为英集芯的IP5209T,U5是hef4066bt,查了下是模拟开关芯片,背面的U2和U4看不太清,看起来U2应该是电池保护芯片,U4好像是单片机。
充放电主要是靠英集芯的IP5209T芯片,看来有可能解开。

按资料上IP5209T的电路图稍微跑了下电路,发现只要把Q6的G极对地短接就有输出。
试了下充电给手机充电,正常。可当用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时却无法充进去,看来还得再改。
又从IP5209T的电源输入脚查起,原来被正面的Q1和Q2两颗mos管控制了,看来又得短接掉。

可以了,试了下充手机和给充电宝充电都正常。

最后稍微测试了下充放电能力,充电有点慢,5V1A 才5W,输出还行吧,也才5V2A 10W左右 。

还能充进5V 4200mah的电量,约21wh,换算成3.7V有5600mah,
按充电板80%效率算还能有4500mah左右的电量,看来电池衰减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下子有得玩了,成功解决充电宝充放问题

网友:
猛电共享充电宝

网友A:
还要看看自放电,有的改过后,充满放在那,半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B:
徒有其名,才1A,只能拆电芯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玩的了。

网友C:
充电宝这东西,现在很少用了,家里还有几个小米在吃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这东西,现在很少用了,家里还有几个小米在吃灰

出门在外,没有个充电宝,很无安全感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不能快充的用处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快充的用处不大了

还好吧,我就不大喜欢快充,一直用的是5V2A,手上这台米6用到现在5年了,电池未换过还能正常使用也许就是没用快充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门在外,没有个充电宝,很无安全感

出门手上有个充电宝确实安心多了,现在共享充电宝还这么坑,还是自带好。这个虽然容量不大,但好在体积小,带着不占地方。没电时充个一次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徒有其名,才1A,只能拆电芯了

1A是给充电宝充电时的电流,输出时还是能到2A的,还行吧,我正常使用的充电器也是5V2A,快充很少用。

网友:
放电5V1A,才5W,算了,还是拆电芯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我就不大喜欢快充,一直用的是5V2A,手上这台米6用到现在5年了,电池未换过还能正常使用也许就是 ...

小米6 yyds

网友:
没见过这个充电宝

网友:
几年前在论坛买了三个小米充电宝,到现在也没用过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看自放电,有的改过后,充满放在那,半个月就没电了

加小开关,不用时断开输出,避免不用时耗电。楼主乐视好像有的不能用QC3触发器多档步进,只能解开QC2三档模式。

网友:
可以测测待机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