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我要做只扫门前雪的梁上君子?

楼主(2022-09-20):
特么一窝蜂中央空调,到处打过梁孔,几十层的房子,你楼下马蜂窝,我住楼上就是累卵之所啊。。。

反正我是不装逼,分体式又便宜又方便维护。别野大house没办法才中央空调,普通蜗居弊大于利。

但还是有必要学习一下,毕竟我水管电线还是一部分穿梁了。只能管好自己不乱来。

过梁孔的安全打法:

这是高度小于35公分的梁。离底部8公分,可以开φ<8公分的孔;高度大于35公分的,则存在腰筋:

这时候就得注意,小孔开上边,大孔开下边,同样恪守两个8公分原则

否则类似下图,纯属傻.逼:

不懂建筑,两个疑惑

1.楼板和梁咋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浇筑的吗?那地板开槽走线更为普遍,岂非也会伤到钢筋?

2.除了横梁,应该也有钢筋混凝土立柱吧?通常位置在哪儿?比如下图,1234是横梁或者承重墙,“?”位置有柱吗,开槽装插座会不会打到钢筋?

上述图片,外边是大楼立面。不和任何人交界的,应该有柱,否则空中楼阁?

谢谢科普,能在我图上画一下回帖则更造福大家。1

网友A:
1.通常情况下柱子/梁板都是一次浇筑的,从技术上来说钢筋保护层厚度是有要求的,只不过都是偷工减料,通常施工的时候混凝土刚好把钢筋埋住就不管了,另外地面还会做一层砂浆找平,所以开槽通常碰到钢筋的机率不大,不过你要大面积开或者深度再深点就能看到钢筋了
2.通常1234字的位置都是钢筋混凝土

网友:
感觉这么高的楼,下面全部都这样打孔会不会稍微震一下就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常情况下柱子/梁板都是一次浇筑的,从技术上来说钢筋保护层厚度是有要求的,只不过都是偷工减料,通常施工 ...

问号位置呢?
只能和砖墙一样宽度,会是柱吗

网友:
必须注意安全啊!

网友B:
这种现浇的板楼立柱一般都是暗柱,在钢筋混凝土墙端部30公分有加强钢筋,墙的交接处也有暗柱。

楼板就是和梁一起浇筑的,比较薄,一般是100-120mm厚度,上边铺装地板的时候会再做个垫层。
地板开槽走线,一般都是在垫层,不是楼板上。

说实话,很多标准很不合理,比如图纸设计在图纸上规定线管不得超过楼板厚度的1/3,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楼板浇筑前得下线管,穿3根4mm硬线按规定就要用25直径的线管,而这些线管会有不可避免的交叉,最细的线管外径也有20……………………更不要说设计还会在图纸上画内径32的铁管,这种管子国标是3mm的壁厚,所以外径是38mm,已经超了100这个厚度的1/3。我问过设计为什么非要打自己的脸,设计说不这么写不符合设计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通常情况下柱子/梁板都是一次浇筑的,从技术上来说钢筋保护层厚度是有要求的,只不过都是偷工减料,通常施工 ...

保护层不够厚度不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而是没有合适的工艺。

最后一步当然是浇筑混凝土,但是保护层不能用多浇筑混凝土来保证厚度,这东西需要用钢筋和模板之间提前加支撑来保证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提前加的支撑没有合适的材料和工艺:最早人们用砂浆垫块,那东西超级易碎,钢筋或者模板一动就碎了;后来人们使用大理石的下脚料,但这玩意有一个面是光面,浇筑在混凝土里不合适,冲外更是影响装修;再后来有一种塑料支架,但是这个支架浇筑在混凝土里影响强度……………………当然了,还有一个办法是用细钢筋制作这个支架,但是呢,钢筋支架自己肯定是没有保护层的,2年过后一生锈,外边的腻子涂料啥的就遭殃。

所以呢,保护层厚度的事情,只要你深究,那死是一定会死的,只是看你啥死法了……………………

上边这个还是小问题,更离谱的还有呢………………框架结构的楼,封顶的那层,4个角上顶面那里会堆3层大钢筋,设计算的是3层不重叠,但是你有本事摆个不重叠的3层交叉的钢筋出来?
具体到施工,这帮人最现实的做法就是保最薄的那个梁的钢筋位置,至于柱子上的封头钢筋,那个根本没法保啊,都在别的钢筋底下就给你弯过去了………………

不过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见过一个柱子上堆了5道钢筋………………说实话,遇到这事,神仙来了也解决不了,只能把钢筋摞在那里用大锤往下砸,不然楼板就要打成180厚度才盖得住这些钢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浇的板楼立柱一般都是暗柱,在钢筋混凝土墙端部30公分有加强钢筋,墙的交接处也有暗柱。

楼板就是和 ...

是啊,就算不装修,灯线这些,开发商已经开槽在楼板里了。是不是规范只能如您所言了。。。

那我现在想在地上设一根40mm的管,然后上墙并且一直走到横梁表面上(为了出口被吊顶挡住看不见),可行吗?看我楼图,貌似绕不开钢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就算不装修,灯线这些,开发商已经开槽在楼板里了。是不是规范只能如您所愿了。。。

那我现在想在 ...

只要不是预埋,钢筋是肯定绕不开的。

到了这种已经超过装修层厚度的直径,通常的做法是走明管。

按照规定,墙体上可以后开不超过200X200mm的洞,但是钢筋混凝土墙是不可以后开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预埋,钢筋是肯定绕不开的。

到了这种已经超过装修层厚度的直径,通常的做法是走明管。

也就是说,40mm管这事儿不能和电工提,即使走线,出口还只能在梁的下方,上不了梁,是吧?

那 还有 啥 方法,能让 我走一根hdmi线给投影机?HDMI头子粗,线管太细过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40mm管这事儿不能和电工提,即使走线,出口还只能在梁的下方,上不了梁,是吧?

那 还有 啥  ...

上边有吊顶的话,不下管,走明线就好。

明线的走法是在墙上贴塑料线槽,线可以走槽内,走完线再盖上就行。

明线线槽因为不需要后穿线,所以都是很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号位置呢?
只能和砖墙一样宽度,会是柱吗

看设计图,不知道你拍的是哪个位置,可能有剪力墙,可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层不够厚度不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而是没有合适的工艺。

最后一步当然是浇筑混凝土,但是保护层不能用 ...

又一个干工程的苦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设计图,不知道你拍的是哪个位置,可能有剪力墙,可能没有...

第一张图,问号的位置,一般都是剪力墙。
至于1、2、3、4几个位置,除了3那里应该是剪力墙,其余的应该都是二次结构。
特殊的是1那个位置,有可能和上边是连体的。因为这里做成连体比较省工。

第二张图,问号的位置也一样,一般都是剪力墙。

网友:
怕打到墙里面的钢筋,我提一个简单的办法,买一个钢筋探测设备,对着墙慢慢找找位置看看能不能找一个适合的位置打
不知道能不能用某宝的倒货保险来弄,用完了再给它原样退回去,就能一分钱都不花,还能把位置找了

网友:
楼房里属实没必要中央空调,除非没有空调位置

网友:
130建面装中央空调的大把,就是为了省出挂机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40mm管这事儿不能和电工提,即使走线,出口还只能在梁的下方,上不了梁,是吧?

那 还有 啥  ...

只为了走HDMI线那方法多了,可以用扁管,走光纤两头接转换器,无线HDMI,要求不高的还可以用网线。

梁上尽量别开洞,用过梁扁管也可以的。难就难在自己可以这么干,挡不住楼下钻钻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问号的位置,一般都是剪力墙。
至于1、2、3、4几个位置,除了3那里应该是剪力墙,其余的应该都 ...

4可能是二次结果,因为浇楼面一般是平的,123绝对是一次现浇的钢筋混凝土,有机会我可以拍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有吊顶的话,不下管,走明线就好。

明线的走法是在墙上贴塑料线槽,线可以走槽内,走完线再盖上就行 ...

装修后再搞,肯定走明线了,现在总觉得设法暗藏。暂时想到绕过横梁的方法,但是问题依旧,即楼板能否开40 mm的槽?

另外我客厅木地板地龙会有高度,但地龙是连续的,也走不了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