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一台不开机的美的电磁炉C21-RT2101

楼主(2022-09-20):
亲戚家换下的一台美的型号为C21-RT2101电磁炉,开机没反应。拆机检查12.5A保险没坏,一颗小的450V4.7微法的电解电容鼓包,万用表量了IGBT管子没坏,型号H20R1353,板子上主要的整流桥,二极管等也没问题。板子背面刷的三防漆有点厚,万用表量触点时阻值量不到,最好正面量元件管脚。板子上副电源部分一个2W22欧限流电阻烧断,手上没有这阻值的,暂时用一个2W39欧的电阻代替,边上一个AP8012电源芯片没坏。换好两个元件后试机,听到一声“滴”的声音,烧水测试正常。补充下,线圈刮开看了是铝的,难怪线圈很软。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找到故障元件更换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找到故障元件更换修好

一修机,损坏的元件不多,算是捡漏,电容明显鼓包。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学习学习,以后碰到问题维修有了思路,谢谢普及

网友:
不炸保险的电磁炉大多是阻容变值。

网友B:
请问楼主,修过苏泊尔C22-IJ59E电磁炉没有,我家电磁炉坏了,拆开检查,保险坏了,门管和桥堆也烧短路。细查电路板,里面集成块全是微型的,型号全看不见,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其电路图。经排查,出上面三个原件坏外,其它均没发现问题,低压供电也正常,换上同型号原件,试机烧水,正常。但没有一会,机子爆响,连屋里空开都跳了,又是上面那三个原件坏了。细察了电路,发现它没有过流检测电路的检流变压器,这只是我的猜测,因集成块不知型号和功能,另外,是否所换原件质量有问题。去老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修过苏泊尔C22-IJ59E电磁炉没有,我家电磁炉坏了,拆开检查,保险坏了,门管和桥堆也烧短路。细 ...

不好意思没有,本人不是专修家电的。先排除下IGBT是不是质量问题,可以换拆机的,最好连驱动三极管8050,8550一起换掉,5微法的大电容拆下测量下容量有没有改变。(个人的一点看法,技术有限)

网友:
还好,这是副电源的问题。配件便宜也容易找到

网友:
楼主这水平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