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飞利浦LED灯珠有人换过吗?数字万用表不能点亮

楼主(2022-09-20):
没有专业设备不知道是多少v的,数字万用表不能点亮,单节18650可以微亮

网友:
很可能是双芯灯珠(6V),现在也有三芯灯珠(9V)。

网友:
有点像3030灯珠,6v的

网友:
看看配套的驱动板,计算一下每颗灯珠承担的电压,如果是3v多,二极管档才能点亮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6v或者9v的

网友:
不行,我记得9V的,不值得修

网友:
我都是用5V1A充电头配剪掉头的USB线试灯珠。

网友:
用12V电源串个电阻就能点亮

网友:
2835,6V的灯珠,直接淘宝购买就可以

网友:
有不少灯珠工作电压高,万用表点不亮,你需要用直流电源(9V左右)串电阻进行测试

网友:
现在的灯珠,有3.6.9.12.还有更高的

网友:
你用数字万用表10A替代坏灯珠连上原来的电源加电量灯板电压(用厚布一类遮光省得瞎眼)

网友:
老万用表有用15V电池10K档

网友:
串电阻试呗,从低到高

网友:
侧面对着光看看,如果封装面有三个小凸起就是9V灯珠,两个小凸起就是6V灯珠,没有凸起又确定没烧的话一般是15V、18V的高压灯珠。

楼主:
是9v1w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