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强弱电的这个问题到底有无定论

楼主(2022-09-20):
相遇90度正交且包铝箔屏蔽,间距50公分(一说 30),上图是典范。
但现实往往是下图,即使保证了间隔,到了墙插那儿,还是有一段是紧挨的。这种情况对实际网速稳定性会影响否?

如果既成事实,有必要用屏蔽网线吗?或者,离得近、非正交的地方,用烧烤的铝箔包一下?

网友A:
家用都没关系。 这点干扰没啥的,又不是近百米的网线距离。
用屏蔽网线还好一点,不过需要交换机  路由器等都要带有屏蔽地线,且有一个设备的地线和地网是连接的(比如用的是带地线的三孔插头),要不屏蔽效果也不行。

网友:
强电弱电分开走,不走同一个方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换光纤吧 彻底解决了干扰隐患 带宽也足够

网友B:
没影响 智商税 双绞线自带屏蔽 而且屏蔽不接地比没屏蔽干扰还大

网友:
强电走地表,弱电沿着踢脚线走墙壁,强弱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都没关系。 这点干扰没啥的,又不是近百米的网线距离。
用屏蔽网线还好一点,不过需要交换机  路由器 ...

是的,您提及的正是争论所在。短距离,虽然有噪声,但信号本身还无甚衰减,所以SNR还是有保障的。

有网管言之凿凿说,网线扔设备井和主电缆并行很长距离也P事毫无。。。
不过我是用于监控,不存在数据校验,丢包就真丢了会漏东西。

但是又有专业监控的人说,比如工具控版块经验丰富认真细致的齐河baby,说自己改poe供电,直接用网线走AC 220V,短距离也毫无P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影响 智商税 双绞线自带屏蔽 而且屏蔽不接地比没屏蔽干扰还大

是的,屏蔽网线贵,水晶头也得跟上,而且交换机路由器啥的都得保证接地,挺烦的。

那我烧烤铝箔包一下挨着的地方,有必要否

网友:
没必要去包裹,我们做工控行业的,百来米的产线上百根网线和强电都走在同一个桥架内,7*24小时运行不存在任何问题;装修上所谓的包裹铝箔只是部分装修公司为了高收费搞出来的噱头

网友C:
完全没有必要,网线本身就是绞合抗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必要,网线本身就是绞合抗干扰的

唉唉,那国标写出来干啥呢。关键是好的装修公司确实按照第一张图做的

网友:
家用环境,网线长度一般不会超过二三十米,不用那么讲究。这么点长度,超五类跑万兆都是轻轻松松。

网友:
厂内经常把无屏网线丢强电槽一起走线,没见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唉,那国标写出来干啥呢。关键是好的装修公司确实按照第一张图做的

十字相交的 2根导线 没什么干扰   只有平行的导线才会考虑这些,所以   绞合的线 抗干扰更好,第一张图 相交处包铝模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我家也是强弱电一起做的家用没什么感觉

网友:
我觉得 强电,电流多少,周围又产生了多少杂散电磁场,避开这个不谈,说干扰,都是 …… 电磁场衰减 是很厉害的,是按照距离的立方 衰减的。

网友:
看到这排路 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装修这么花钱了。我是旧式大线曹明装,网线 220v同走一起,照样跑满宽带全速每个子节点。6类正规网线本身就有屏蔽层。明装虽然难看点,同暗装的差价买其它家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都没关系。 这点干扰没啥的,又不是近百米的网线距离。
用屏蔽网线还好一点,不过需要交换机  路由器 ...

施工标准必须每一个节点都接地。只有一个节点接地也不行,除非总共就没几米。

网友:
现实中大多一起走的,实际使用不影响

网友:
网线一个是双绞的抗干扰,另一个是正规网线本身内部就有一层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