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提醒一下,VMware虚拟机可能会影响串口连接

楼主(2022-09-20):
esp32的小开发板,如果VMware的虚拟机在运行的话串口的第一次连接会变慢,差不多半分钟才能连上,关了虚拟机就秒连了,如果有遇到这情况的可以注意下

网友A:
可能是设置问题,连接外部设备VMware会提示是否连接到虚拟机,你设置一下,别让软件一直占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设置问题,连接外部设备VMware会提示是否连接到虚拟机,你设置一下,别让软件一直占用就行了 ...

应该不是设置问题,虚拟机不在前台也这样,USB设备的话不在前台的话虚拟机应该是不会有反应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从vw6一直 用到16,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