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石新12V电源SEATC FYA1220,今天维修一个监控换下来的

楼主(2022-09-20):
(图片)

网友:
整流管下方都烤黄了 是得有多热啊

网友A:
RCC的 赶紧换了吧

网友:
要密封就得加大功率  不然散热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C的 赶紧换了吧

应该不是,那个散热器下面有个内置场管的电源管理ic,监控的基本都是这种

网友B:
保险丝爆了,应该是短路了

别修了,扔了吧

网友C:
换一个小耳朵的室外电源,小耳朵电源质量还不错。

网友D:
保险炸的有点蹊跷,玻璃没碎,保险管帽烧熔了。

网友E:
保险丝烧了,一般还有其他地方有故障

网友:
这电源够简单的

网友:
会不会是那四个整流二极管过载短路烧保险呢?

网友:
省的不能在省了,国内基本都这样,要不活不下去

网友:
我也发现现在的1N4007没以前抗造了

网友F:
保险烧的蹊跷,进水的样子,石新最早用的还可以,后来大华海康都有生产了,就不大见石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险烧的蹊跷,进水的样子,石新最早用的还可以,后来大华海康都有生产了,就不大见石新的了 ...

没有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爆了,应该是短路了

别修了,扔了吧

还有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小耳朵的室外电源,小耳朵电源质量还不错。

是的,但是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炸的有点蹊跷,玻璃没碎,保险管帽烧熔了。

瞬间高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烧了,一般还有其他地方有故障

烧了好几个,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