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发几张东风/松花江电影放映机照片

楼主(2022-09-20):
在云岗石窟的电影博物馆拍的
咱也不懂就看个热闹

博物馆里有十几部放映机,还有长江牌的都没有拍,就拍了这几部

网友A:
都很高级的样子,反正跟小时候村里来的放映机不一样,这个看着复杂很多,还有手摇倒带的一起。

网友:
都是老古董了,很难见到了

网友:
电影院的高级货

网友B:
图二和图三有点像{天堂电影院}里面的款式

网友C:
这是固定式座机,电影院用的。胶片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固定式座机,电影院用的。胶片还有吗?

记得现场好像有胶片,这些机器应该是坏的有胶片也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很高级的样子,反正跟小时候村里来的放映机不一样,这个看着复杂很多,还有手摇倒带的一起。 ...

乡村放映机都是桌面型便携式的,体积差不多只有这个三分之一大,遇到没电的村供电还得用汽油发电机

网友D:
以前只知道放映机是按胶片尺寸命名,现在胶片放映机很少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只知道放映机是按胶片尺寸命名,现在胶片放映机很少见到了

胶片拍摄成本太高了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A:
都很高级的样子,反正跟小时候村里来的放映机不一样,这个看着复杂很多,还有手摇倒带的一起。 ...

这是电影院用的高级货,35毫米胶片,农村露天电影,为了体积,成本,方便,用的是16毫米胶片。在画面亮度,稳定性,效果,这个全面碾压露天电影,但是,露天电影不能扛着这种几百斤的玩意各个村乱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二和图三有点像{天堂电影院}里面的款式

你眼睛真尖啊!我特地回去看了下,确实:这种是碳晶光源放映机。里面是两根碳棒,放映员要随时调整电极之间的距离,来保证最好的亮度效果(这玩意像电焊条一样会缩短)所以,光源后部有旋钮。这可是正宗老货,50年代之前的。60年代,就开始普及氙灯机型了,第一代氙灯机型,也沿用了碳晶棒光源放映机这个造型,所以刚刚我没注意。这种碳棒放映机,在加上安全片基之前的醋酸片基,醋酸片基基本构成和火药差不多,所以以前都是单独运输,一般不让上汽车,货车,火车,飞机,特别容易燃烧起火。你看的电影《天堂电影院》电影发生爆炸,就是温度太高,醋酸片基起火。包括帖子里这种放映机,也有一样的安全隐患。直到使用氙灯,安全片基,这个安全问题才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固定式座机,电影院用的。胶片还有吗?

2016年,中国最后一条生产线上海关停。最后一部胶片电影《长江图》目前,全球还能洗印这种35毫米电影胶片的,还有朝鲜和美国。日本东映最后一条生产线,2023年也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