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的疑问

楼主(2022-09-20):
这种锂电池 标示3.7V,带有保护板,接5V即可充电。
如果只有电芯没有保护板,电芯充电时只能最大4.2V,是这样的吧?

网友:
是的,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2.75V!

网友:
直接5V即便有保护板,保护板的发热也会很大吧。

网友:
不建议直接使用保护板当做充电截止,因为保护板的截止参数基本超过实际截止电压的要求。

网友:
还能这样操作!

网友:
不能这样吧,充电还是要专门的充电电路才好

网友:
还能这么操作?直接就怼5V也行?看来上次家里人用72V铅充电器充48V的锂电池,后来说也能用,还好没起火,被我说了一通,应该也是保护板起作用了?

网友:
保护板分两种,象你这种的话一般是放电保护板,不会因电池过度放电而损坏电池。
目前市面上还有一种就是充放电一体保护板,对充电也有保护,不会造成过充。

网友A:
标示3.7V,实际充满电压4.2V,带有保护板可保护电池一定范围内不过充不过放,你说的接5V即可充电,并不即可。
保护板只起保护作用,不起充电管理作用,实际保护动作时已经过充或者过放了
常见的充电管理充电过程中前期恒流后期恒压,全程恒压前期充电电流太大,电池发热严重
总结:非这么充也不是不行,运气好了充满正常用,运气不好鼓包了着火了也很正常

网友:
谁告诉你“接5V即可充电”?

网友:
直接接5V?谁告诉你的,直接接5V那就是看5V电源的供电电流和电池的内阻来调节充电电流了,这样太危险了,比如,你的5V电源最大电流5A,电池内阻不大,那么在保护板过压断电之前就是5A的充电电流,有些电池都会发热,然后很容易热失控,然后就可能会成为新闻了,一个充电模块也就几毛块吧,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直接5V充电,很容易BOOM

网友:
锂电池最怕过充过放,直接充不怕“大肚子”吗?撑爆可不好玩了

网友:
关键看充电电流是不是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示3.7V,实际充满电压4.2V,带有保护板可保护电池一定范围内不过充不过放,你说的接5V即可充电,并不即可 ...

感谢解惑
1.应当 加一个 那种 TP4056芯片的充电管理模块 来充电,手机内有充电管理不在这个保护板上,对吧?
2.如果 没有充电管理模块   直接冲电 ,电压设置为4.2V,是不是稳妥些?
再次 感谢

网友:
我都是用4.2V充电啊,有些电池最高可以用4.4V充电。5V短时间可以,经常冲肯定不行

网友B:
有保护板也不能直接用5V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护板也不能直接用5V充

用4.2V冲?

网友:
百度一下几分钟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保护板,用5v的充电器电芯就会升到接近最高电压,几次下来电芯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