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免费打版一个点阵,贴片太难焊了

楼主(2022-09-20):
在开源广场抄了个板子,贴片太小,焊起来特别费劲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技巧。
每次用个牙签顶着焊搞不好就立起来了。

网友A:
涂锡浆,放好贴片,用PTC发热板。

网友:
烙铁恐怕不行,估计得用焊台。有时候烙铁会把贴片吸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锡浆,放好贴片,用PTC发热板。

网友:
锡浆涂抹均匀,放元件时两头都要按倒锡浆里,焊盘内不要放过孔

网友:
单面贴片的直接用PTC加热板+锡浆,你会发现烙铁干不好的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

网友B:
看我的帖子,嘿嘿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667-1-1.html

网友:
锡膏+风枪  确实比电烙铁轻松

网友C:
原来都撸了这个点阵啊,有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帖子,嘿嘿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667-1-1.html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都撸了这个点阵啊,有代码吗?

有个空余的esp8266,写了个代码,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对74hc595d没摸透,没法亮

网友:
点阵我推荐max7219这个芯片。用的spi接口,3根线就可以

楼主:
74hc595,的级联,就是数据大于8bit时,会把第一个ic移位寄存器里面的内容依次通过串行输出口出去,这样依次级联下去。当rck上升沿时,输出存储器锁存。信号就输出到并口。

网友:
自制回流焊,用锡膏摆盘

网友:
放到煤气灶上烤一下就可以,我焊灯珠,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搞过类似的,眼睛疼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铁板烧啊

网友D:
不知道用加热台时如果没有钢网的话,贴片IC怎么涂锡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74hc595,的级联,就是数据大于8bit时,会把第一个ic移位寄存器里面的内容依次通过串行输出口出去,这样依 ...

代码可以参考我写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5844-1-1.html

这东西自己焊接太麻烦了,买现成厂家焊好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加热台时如果没有钢网的话,贴片IC怎么涂锡膏。

牙签慢慢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