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微尘漏电保护器,质量如何等你来评价

楼主(2022-09-20):
得一废弃的拆解漏电保护器,看看构造和做工咋样

微尘牌的,某宝上有卖的,这个是16A的

可以单独接线,比以前老式的方便多了

板子的质量不好说,焊下线圈的过程中铜箔和板子就几乎分手了,贴片原件,100-8是可控硅,

机械机构,现在是白色有弹簧的塑料件卡不住L型的不锈钢片上了,就是说现在锁不住了,应该是最上边的弹簧弹性不行了(手感很软),原以为把圆珠笔的弹簧剪一小段放进去增加弹力,后来一想不对呀,最上边的线圈得电让小圆柱动作,若弹力大了就不能使机械装置脱开,这玩意关键时候是用来保命的,凑合不得,最终放弃。
==============
现在的东西真够精简的,欢迎大家评价留言。

网友:
感觉很粗糙

网友:
这是个假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拆解这种漏电保护器谢谢

网友:
那个磁环才是关键部件

网友:
插头的模具和材质不是太好。这种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多数是10mA的,你这个竟是30mA?

网友:
有线圈,有衔铁,基本结构都全,精度不知。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拆解

网友:
第一看到这种漏保。。

网友:
第一次看见,谢谢分享

网友A:
插头可以留着,修理其它插座,线圈可以拆飞线,修理焊盘断裂电路板。

网友:
从原理上讲都这样,但这个确实很简单,弹簧可以换,只要实验按钮按下,可以脱扣就合格,至于漏电流多少能脱扣,应该与这个弹簧无关。

网友:
没有底线的厂家

网友:
几年前拆过一个施耐德三相漏保,那结构堪称工艺品

网友:
这个是电热水器上用的。

网友B:
卡扣卡不住一般就两种原因,一是卡槽磨损,二是弹簧老化,弹簧老化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坏的是卡槽磨损变形,可以修补一下,可以拉长弹簧来增加一点弹簧弹力也不会影响开关脱扣,那个电磁铁导通瞬间的吸力不小,我试过一个类似开关,二十几伏的电压就可以吸合脱扣,再一个,修好之后肯定要做测试的,简单的测试就是上面的测试按键,所以,不用担心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过,平常还是需要经常按下测试键来验证脱扣功能

网友:
看不懂啊,感觉有点简单

网友:
万物皆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可以留着,修理其它插座,线圈可以拆飞线,修理焊盘断裂电路板。

哈哈,明白人,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扣卡不住一般就两种原因,一是卡槽磨损,二是弹簧老化,弹簧老化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坏的是卡槽磨损变形, ...

卡槽用小刀刻了,不管用,应该是弹簧,材质太软,尝试加圆珠笔的弹簧,也可能受伤了,不打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