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熟悉等离子切割机的朋友,有没有可靠的牌子推荐一下

楼主(2022-09-20):
家用220V,有两年没添工具了,今年准备添台新工具吃灰

网友A:
家用的不是很理想!切割效果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的不是很理想!切割效果有点差!

没用过,构想中总比角磨机来得快和方便干净吧

网友B:
220电的切割效果不理想 型号也很少 我记得瑞凌的有220电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构想中总比角磨机来得快和方便干净吧

方便是方便 但是一点也不干净 烟尘很大 这玩意儿就不太适合家用

网友C:
楼上都是没等离子的键盘,切割效果全凭自己手法和熟练度,220伏的功率小,切不了太厚的,拿40的机子干60.80的活,肯定不理想,如果用的多,还是挺方便的,如果用的不多,每次拿出等离子,拉出气泵,肯定是不如一把角磨机方便,至于干净,不存在的,切割的火花和烟尘,和角磨机片面子,半斤八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电的切割效果不理想 型号也很少 我记得瑞凌的有220电的型号

现在220V的很多,太多了,不知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220V的很多,太多了,不知哪个好

是吗 没太注意220电的机型 选正品大牌就好

网友D:
上海东升,山东奥太,不过都是工地见过,38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东升,山东奥太,不过都是工地见过,380v的

上海沪工的比较多,你说的这两个牌子前面没排到待会看看去

网友:
要可靠,国内品牌选华远等离子。

网友E:
成都 青白江区有个埃尔法,我买的LGK80型号,三千多。比先买的瑞凌lgk40好用。PS一定要买非接触起弧的,否则割嘴不够你用的。

网友:
奥太,华远都不错吧

网友:
公司有380V的,沪工的,家庭不建议用,要接气,烟尘很大,

网友F:
如果只是切几mm的板,氩弧焊机就可以了,换上割枪,气体输入加油水分离瓶后接入电动气泵,电流调到中高。如果更板厚一点,串联一台功率相同的焊机提高电压就行。老式用工频变压器的氩弧焊机最好改好用,改动线圈把次级升到100-200V左右,加个转换开关,就是氩,割两用机了,不过就是死重,70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都 青白江区有个埃尔法,我买的LGK80型号,三千多。比先买的瑞凌lgk40好用。PS一定要买非接触起弧的,否 ...

好! 你买的LGK80是单相电吗,家用电表这个功率吃得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切几mm的板,氩弧焊机就可以了,换上割枪,气体输入加油水分离瓶后接入电动气泵,电流调到中高。如 ...

你这种操作有点复杂,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是没等离子的键盘,切割效果全凭自己手法和熟练度,220伏的功率小,切不了太厚的,拿40的机子干60.80 ...

这么离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你买的LGK80是单相电吗,家用电表这个功率吃得消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