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淘了一个VIVO xplay6音乐手机,拆开清理一下,换下镜头玻璃。

楼主(2022-09-20):
(图片)

网友:
自己会修就是好,变废为宝。

网友:
做备用机听音乐不错

做主力用机够慢的了

网友:
这个修一下还是简单的,自己一个果6S也是自己换的,粘一下胶水就好了。

网友:
换过小米手机的镜头玻璃,自带不干胶,直接粘上就行了。
楼主这款手机用来听歌还行,但用来打电话可能就未必合适了,因为4G被阉割掉了一些频段,导致在某些地方会显示信号弱或无信号。不过由于采用了高通骁龙820处理器,应该可以通过“高通三件套”QXDM、QPST和DFS软件来破解频段的限制。

网友:
拍照清晰吗

网友:
这个只能当个Mp4用用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我记的这个机子老了吧?配置图也发发看看呀,看电池还是去年的。

网友:
正面很像三星的音乐手机

网友:
这手机听说音质相当不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个手机听歌还是不错的,我也有一个在听歌

网友A:
我刚想问什么处理器,看到820.这玩意就肯定不怎么好.发热太大,我之前的三星S7edge.就是这个处理器.
如果有考虑买备用机什么的,首选835 845之流,系统尽量也别升上去.安卓9也就够了.参考例子努比亚Z17S,高通835.小米6 高通835.
一般这些手机电池也差不多了,买个中电的扩容电池,换好了也挺耐用.
我最近买的是mix2s.原机3400,更换成4180电池 高通845 6+128.miui10,安卓9.挺好

网友:
我用的就是820的u的手机,发热大就算了,关键是一发热就自动降频,

网友:
据说是音乐手机,不知道跟国砖比强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想问什么处理器,看到820.这玩意就肯定不怎么好.发热太大,我之前的三星S7edge.就是这个处理器.
如果有考 ...

现在买这个二手机子的都是拿来作为高清音乐播放器用的,对性能没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这个二手机子的都是拿来作为高清音乐播放器用的,对性能没什么要求。 ...

也许还能考虑高通801,如果有适合 的机型

网友:
大哥是修手机的吧??

网友:
水果4S加上JBL音乐机座听听歌曲还是很不错,就是大家都知道JBL的喇叭烂边,后来直接引出线接到雅佳小音箱听听音乐,虽然没什么低音,但比原来的好的太多了,特别是人声是很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个手艺人

网友:
音乐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