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box z8350 2g+32g 驱动求助

楼主(2022-09-20):
配置为z8350 2g   32g   网卡为ap6255   嫌弃原来的系统太卡忘了备份驱动  目前 网卡 变成哑巴 。有驱动的大神发一个给我吧。谢谢。 另外  内存是2g可否升级个4g的颗粒

补充内容 (2022-9-26 10:48):
150包邮出。 有需要的联系我

补充内容 (2022-9-28 16:15):
已经玩坏了。 丢垃圾桶了。cpu被我搞下来了表演结束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内存硬盘都可以升级,拆个手机上的8g,128g的

网友B:
ap6255 是无线网卡芯片,你是要无线网卡的驱动网上下载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要有线网卡的驱动,最简单的就是连接WIFI用360驱动管家自动给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6255 是无线网卡芯片,你是要无线网卡的驱动网上下载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要有线网卡的驱动,最简单的就是 ...

已经搞定谢谢大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内存硬盘都可以升级,拆个手机上的8g,128g的

起飞失败 又把原来的2g内存装回去了  新的4g内存值球失败 吊点
game  over

网友:
我有两个这种U的寨版平板在吃灰中,电池估计都饿死了。一个10.1的低分屏1280*800,一个8寸的反而是高分屏1920*1080的

网友(2024-07-02):
楼主,我也掉坑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