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LED灯连电容都不需要了?帮忙看下这种能不能量变变质变?

楼主(2022-09-20):
红包撸了很多这种的,拆了一个看看,真简单,就一个整流桥和两个512的电阻。现在有个想法,因为这种灯泡撸了很多,想着把灯板全拆下来并在一起放到个大灯里能不能引起质变?

网友A:
这种电阻降压效率比较低,不过放在声控灯座用非常好

网友B:
能引起燃烧,这个电路本来电阻就是持续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阻降压效率比较低,不过放在声控灯座用非常好

撸多了,没那么多声控光控灯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引起燃烧,这个电路本来电阻就是持续高温的

那看来要拆了直接用灯珠和板子在串起来接个大点的驱动板

网友:
垃圾灯泡撸了干啥

网友C:
在外壳上多开些散热孔会寿命长点儿。

网友:
质量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外壳上多开些散热孔会寿命长点儿。

直接用功率太小了,准备拼起来用

楼主:
1块钱包邮还想要啥质量

网友:
不值得折腾

网友D:
你确定是整流桥?而不是驱动芯片?

网友E:
这种灯, 发热和频闪可能会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灯, 发热和频闪可能会很严重的

所以现在的计划是拆了桥和电阻,只用灯珠和板子,多串几个再加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整流桥?而不是驱动芯片?

确定是整流桥,有丝印,查过了

楼主:
主要是数量多,否则也懒得折腾,数量多好歹灯珠多,灯板现成的,要是能串起来用也不错啊

网友F:
这种灯点亮后有频闪,楼道用用还可以。灯板用的大多是高压低功率灯珠,一般是5-6串灯芯,要15-18V电压才能点亮。用的铝基板良莠不齐,有的加热会起皮变色。铝基板好一些的可以利用一下;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将灯珠更换成0.5W3V单芯片的2835贴片,覆铜还算大,散热说得过去;去掉整流桥和电阻,多灯板板串联,使用非隔离高压恒流源,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调整到80mA左右;使用起来和那种改装灯板差不多。

网友:
以前有红包就喜欢买LED灯,自从买了几次这种廉价的LED灯后,再也没有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灯点亮后有频闪,楼道用用还可以。灯板用的大多是高压低功率灯珠,一般是5-6串灯芯,要15-18V电压才能 ...

换灯珠就算了,不值得折腾,还是直接拆了桥和电阻串并连试试吧

网友:
可以这么改:整流桥前面有2个电阻,拆掉一个电阻,换成降压电容,容量按照想改的功率选择,另一个电阻拆掉并短接。整流桥后面并联一个滤波电容消除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