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不是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2-09-20):
收电器那里搞来的斐讯K2  家里300M宽带测速最高只有100M,原来千兆只是个传说

网友A:
K2好像是千兆WAN百兆LAN,300M的带宽用无线应该能跑满

网友B:
K2从来都是有线百兆,K2P才是全千兆。

网友:
K2是百兆有线,太老的机器了,丢掉吧。

网友:
这个成色大概2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好像是千兆WAN百兆LAN,300M的带宽用无线应该能跑满

wan、lan都是百兆。

网友:
给它配一个千兆交换机然后和路由器做链路聚合,应该可以适配你300M的网速,这也是一个思路。

网友:
k2不等于k2p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好像是千兆WAN百兆LAN,300M的带宽用无线应该能跑满

wan也是百兆的

网友:
主路由器千兆端口的  K2刷成老毛子用5G 桥接  就可以突破百兆端口的限制  妥妥的200~300M 没问题的

网友:
这才是全千兆,做工也比K2好,金属外壳,改散热省事。

网友:
K2是千兆无线百兆有线。
原固件不好用,一般都是先刷不死breed,再刷华硕等其他固件。

网友:
百兆,日常使用也差不多了

网友:
都刷成大功率ap用来做覆盖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从来都是有线百兆,K2P才是全千兆。

有人要20一个出掉

网友:
K2P才是千兆

网友:
这机网口是百兆的。

网友:
好像最便宜的千兆是极路由2

网友:
虽然是百兆 但无线都带功放信号强

网友:
信号是强不少,开机比 zte的8810耗电,差不多有3,4瓦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