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吸尘器DIY尘袋

楼主(2022-09-20):
旧的尘袋我用了两次就脏的受不了扔了,虽然大有吸尘器不用尘袋也能吸,
但是滤芯会粘的都是灰,
大的颗粒会夹在滤芯的风琴结构缝里,清理很麻烦,
大有滤芯和尘袋都很贵,
自己DIY尘袋很有必要,
尘袋面板可以用旧的尘袋撕下来的纸板,
也能用铝塑板和三夹板、有机玻璃板制作,
尘袋主体是市面上最常见的2元一个的一次性尘袋,
胶水我先测试木工乳胶,
以后会测试酒精胶和万能胶,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楼主:
这种结构吸尘器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滤芯容易脏,要是在原本滤网外面再加一层不锈钢滤网就好了,
这样大颗粒不会夹在滤芯中间,清理方便些,使用尘袋或旋风分离结构其实就是过滤大颗粒,保护滤芯

网友A:
尘袋要是无纺布,水刺布,可以水洗,晾干就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尘袋要是无纺布,水刺布,可以水洗,晾干就很干净

我家里有一种现成的水刺布尘袋,特别厚,是风机集尘用的,太厚了怕影响吸力,这种2元的尘袋和原装的尘袋材质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小很多。

网友:
成本问题  设计成无纺布一样一次性就便宜多了

网友:
看着用酒店那种擦鞋布就行,其实是个无纺布袋子,某宝一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