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W1907显示器内置喇叭改造

楼主(2022-09-20):
一台老爷机,显示器是惠普W1907,内置音频功放和喇叭,对外是Line-in音频接口。可以说音质非常烂,低音完全没有。打算拆开看看,但是试了一下,卡扣很难撬动,网上也说不好拆。从背面看过去,喇叭就在背壳开孔下方,于是把开孔条剪掉了十几根,刚好拿出喇叭。

8欧2W,实测这个喇叭200Hz以下基本没声音。

由于没有拆机,所以上淘宝看了看里面的板子,音频功放做在电源板上,分带功放和不带功放的版本,可以看出是一个15脚的立式直插功放,具体型号不知道。

换上先前买的4cm的8欧5W喇叭,50Hz以上妥妥的。共鸣箱就用先前买的pvc小塑料盒子,雕刻机开孔,硅胶粘接,橡胶垫垫喇叭背,螺丝封盖。

试音太赞了,提升不少,惠威试音碟走起。有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是盒子刚好可以塞进前面剪开的孔里。

拍摄角度原因,看起来盒子伸出边框了,其实没有。从显示器正面看看不到喇叭。打胶,完工。

网友:
只要效果好,外形无所谓

网友:
破坏完整性,不如外置音箱

网友:
哈哈,显示器长耳朵了

网友:
这个功放IC应该是TEA2025

网友:
显示器内置喇叭基本都烂,我的NEC就那样,但我不像楼主那样给显示器掏两个洞,而是直接外接一个JBL万花筒搞定。

网友:
没用外置大的吗,听个响

楼主:
正面看看不到喇叭的,不影响美观。
显示器内置功放芯片应该是TDA7297这种封装的芯片,这种封装的芯片很多,反正99.9%可能性是AB类。原配喇叭是一对2W长条的,可能是受限于电源、空间结构、散热,换个好点的喇叭,音质不会差。有内置功放,不用在外面放一个音箱了,何乐而不为?

网友:
举报,这个人使用了外挂……

网友:
拆改东西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原来的外观不破坏,否则改了后音质好了但是外观难看了,虽说不好拆但是还是能够拆开的,用电吹风吹周边一圈然后在撬就好撬开了

网友:
这改的也行,反正后面也看不到

网友:
这种改法也不错

网友:
没改之前能卖80,改完以后残值30

网友:
角度不是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