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大家雷柏无线鼠标的红外发光管应该用哪种规格的

楼主(2022-09-20):
雷柏无线键/鼠,电池漏液把红外发光管腐蚀坏了,深水宝上看有好几种规格的,鼠标应该用哪种的呢?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买一个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的,不就行了吗? 传感器对这个要求很低的,这贴片LED也没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的,不就行了吗? 传感器对这个要求很低的,这贴片LED也没多贵 ...

就是不知道原来是啥样的,850nm  940nm不知道用啥样的

网友B:
鼠标用的不是红外led吧,就是普通高亮红光led。

网友:
可惜你不是罗技的,我这有个接收器丢了,出邮费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用的不是红外led吧,就是普通高亮红光led。

换红外的也能用,有无光的鼠标就是,感光的就是个摄像头,红外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