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刀电动车72V充电器拆解(XDAO JK7220)

楼主(2022-09-20):
又从修车铺路边捡到一个被扔掉的充电器,随手一看,居然是品牌货,小刀电动车的,型号为:JK7220。回到家之后拆开看,高频变压器个头挺大的,散热片也比山寨品大一些,做工还算可以,可惜的是没有EMI元件,被省略了,经过检查,没有元件损坏,通电测量,居然空载还有10多V电压输出,然后测量高压部分电压正常,判断此板电路的高压部分应该没有问题,由于原装插线被剪了,无法插到电动车上实测,暂无法判断低压部分是否能正常工作。高压电源芯片为3842,低压控制芯片看不到型号,应该被打磨掉了,有16脚,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单片机,由厂家程序控制,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大神,麻烦告知一下。下面是拆机图:

外壳:

PCB板正面1

PCB板正面2

PCB板背面

场效应管:CS12N60

肖特基二极管:SF806A

保护用的可控硅:BT151

高压部分电源管理芯片:KA3842A

低压部分的未知名控制芯片,型号被打磨掉了,共有16脚,知道型号的麻烦告知一下:

好大个的高频变压器:72V3A

码字不易,赏个M吧!

小刀电动车72V充电器电路图,简单分析工作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165-1-1.html

网友:
说明写的不接电池没输出,空载10V估计是好的。

网友:
某些充电器要检测有无电池,且电池电压是否符合充电器规定的范围,可以避免用户充错电池,或者正负接反

网友:
可小刀吗?哈哈

网友:
空载有10V, 估计是好的

网友A:
测量那个100V/330UF的电压,正常83V
估计是BT151坏,可以去掉

网友:
充电器好高端啊

网友:
打磨的IC肯定带有运放,控股转灯,
好像没有看到控制充电切断时间的IC。
这个充电器只是散热片大点,没看到其他更多的料。

网友:
改可调,改可调,改可调……

网友:
铅酸电池用的吧

网友:
测输出端电容不就行了

网友:
不接负载后面哪芯片限制输出电压

网友:
感觉有点贵

网友:
没事儿维修一下,牌子货做工都不差

网友:
不错的一个充电器,,,,,,,,,

楼主:
等我修好先,你想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那个100V/330UF的电压,正常83V
估计是BT151坏,可以去掉

测量过了,那个100V/330UF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为+86.4V,是正常的,但输出端只有10多V,可能被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了。我现在只想弄清楚这个16脚的单片机是啥型号的,方便维修。稍后会有手绘原理图放出,敬请期待!

网友:
这充电器是广东江科的,做工一般,但感觉次级做地比较到位,初级做地不行。乍一看还以为是绿源的充电器呢,做工不如江禾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修好先,你想要吗?

哈哈,我是看名字开玩笑的,我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