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A 贴片熔断保险F1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2-09-21):
如图,
解决办法一:请大家帮找找哪里能买到贴片熔断保险- F1
解决办法二:用限流二极管贴片是否可以替换?哪种型号的呢?
解决办法三:用哪种自恢复熔断保险贴片可替换?

网友:
J是1.25A保险,淘宝直接搜就行

网友A:
请教楼主哪里能买到“限流二极管“这种零件?搞电子30年,闻所未闻。

保险就是保险,只要区分规格和类型即可,都很好买。

网友:
保险只要物理大小一致,电流差不多就行了,楼上也说了是1.25A,用1-2A的应该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哪里能买到“限流二极管“这种零件?搞电子30年,闻所未闻。

保险就是保险,只要区分规格 ...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限流二极管  应该就是恒流管吧!

网友:
这种东西TB不是一大把啊,而且立创商城里面也有吧

网友:
直接短接就完了,当年修NDSL就是直接短接,用到现在都没啥问题

网友:
直接短接  在外面搞个保险套管 烧了直接换管

网友:
这要保险干嘛。能不能直接短路?

网友:
选用不同直径漆包线直接代替。限流二极管无熔断特性。尽量不使用自恢复熔断保险

网友:
直接焊接也一样

网友:
原来保险丝是什么环境,电压电流工作温度,各类保险丝工作环境不一样的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4-05-02):
万物淘宝都有

网友:
好多垃圾板上都有,找一个拆呗。

网友:
网上能买到

网友B:
我可能理解你的意思,要用一个限流管去替代可恢复保险,恰巧我用过一款,推荐一下,详情可见https://item.szlcsc.com/9103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理解你的意思,要用一个限流管去替代可恢复保险,恰巧我用过一款,推荐一下,详情可见https://item.s ...

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可恢复型保险。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