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洗车机供电部分改为220v供电

楼主(2022-09-21):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便携洗车机,改为220v供电,需要买多大电流的变压器?
如果按瓦数换算,好想要15A 24v么?

网友:
要的,原本18V电机,改24V,功率会增大,15A要的

网友:
普通点烟器插座的最大电流为10A,保险起见买12A以上的电源,12V的可选12V或14V,24V的可选24V或28V

网友:
尽量大,功率乘3除电压

网友:
图在哪?怎么看

网友:
先测一下原电池电压及工作电流,再计算一下需要多大电流的电源。

网友:
10A足够了;,有大的电源更好

网友:
电源10A就够了,关键要足功率的电源,一般国产电源标10A,其实要打7折,只有7安左右
所以买国产打建议买15A打,买进口的可以买10A的。

网友:
按照电功率约为350瓦。做好一下措施1,加一片20A熔断保险。2增加压力开关,与水压联动,无压自停。3次级端24V作为延长线,做好放水措施

网友:
用电脑电源的12伏可以带得起来的,把启动线对地接1k电阻,就有电压输出了,黄线是12伏

网友:
10A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你的是多大功率的?尽量按照原参数配置,比如:原来是18V,180W的,电流就配10A左右的;但是不建议改动太大,目前除了一线品牌的参数和寿命是靠谱的,那些杂牌的泵不耐用的,不值得改;

网友:
24V 10A以上开关电源 调整电压到20V      多加几个大容量电解电容 以备启动时拉低电压用

网友:
感性负载还应该考虑启动功率,起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
起动电流是指电器设备(感性负载)在刚启动时的冲击电流,是电机或感性负载通电瞬间到运行平稳的短暂时间内的电流变化量,这个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如果是用标识的功率除电压得到的是额定电流(运行电流)在启动瞬间电机从静止状态到转起来,为了克服摩擦力,质量,负载的阻力,需要很大的电流,功率太小开关电源在这一过程中,就保护打嗝了

网友:
高手真多,没图也能给出方案

网友:
开关电源要加大到二三倍才可能启动,不然试下把开关电源的采样电阻给短路了试了

网友:
图都没看到,这问题怎么回答啊?

网友:
图在那?简单,只要按功率=电压*电流,计算就行了,很简单的物理计算公式

网友(2022-10-21):
充电的好用吧

网友(2023-01-14):
最简单,最省钱,用电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