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问下买哪个固态好一点

楼主(2022-09-21):
京东上看了几款固态,小白不太懂,要求不高,不掉盘,能稳定使用三年就可以,速度不要越用越卡,坛里大神多,有了解的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影驰--》七彩虹

网友:
现在的SSD这么便宜了,都到5毛1G了?

网友:
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想快想省心,就三桑吧

网友:
致钛、intel、samsung、wd、kingston。

网友:
256现在这么便宜,

网友:
100多块钱256G,装系统是够用了,我买的是台电的,感觉挺好

网友:
喜欢那个买那个。

网友:
自用多花点钱上个牌子货  要没钱 铨兴还行, 但是铨兴s101需要加散热硅脂

网友:
我买的闪迪

网友:
从性价比来说,NVME协议的,三星,铠侠,镁光,英特尔。

从便宜来说,买最便宜的就是了,我前几天刚拆过梅捷的,可以看看。

现在买SATA接口的,要么三星,要么杂牌。不要买中间的那些不上不下的牌子。

网友:
都差不多吧,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固态硬盘吧 去看下 有很多杂牌测试只当参考  有些是带货

网友:
挑个保修时间最长的买。

网友:
别再这个上面省钱,致钛起步

网友:
选的都是垃圾货。致钛,三星,铠侠,intel,。。。。选固态,尽量选能自己造芯片的,其次就是选大牌,用正品芯片的牌子。

网友:
一般家用自用,推荐选长江存储的致钛硬盘,这个口碑不错,支持国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我的就不错

楼主:
感谢大家,买个大品牌的省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