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 东成1601电动螺丝刀 拆开了找不到电刷在哪里

楼主(2022-09-21):
一把东成1601电动螺丝刀,因为在后铁皮可能是堵断了 导致冒烟。放置一段时间后基本恢复正常。仍然能用但是不放心。不知是不是因为堵转造成电刷损坏,打算清洁或者更换电刷。
但是打开后找不到电刷位置。
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无刷电机?如果是无刷的话有没有办法解决?主要是当时一用就冒烟 现在放置一段时间注册了基本能正常用 但是不放心。

网友A:
电刷的材料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石墨,而且那么小,有什么烟可冒的?冒烟是转子绕组的漆包线温度过高导致,如果坏也是它坏了。

网友:
电刷不好只是冒火花,冒烟了多半是线圈绝缘不好了

网友:
这种使用直流电机的玩意,是不能更换电刷的设计,想看到电刷得拆电机。

只有超过1KW功率的串激整流子电机才会让你自己更换电刷的,那种电机的定子上有非常明显的2个大线包。

网友B:
电刷在电机的屁股后面。实在不会换就买个配套的550电机整个换了,3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刷的材料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石墨,而且那么小,有什么烟可冒的?冒烟是转子绕组的漆包线温度过高导致,如果 ...

我也不理解。是看到本论坛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你说的对,这点温度石墨应该是不可能冒烟。
奇怪的是一两天之后 现在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C:
这是有刷电机,电刷内置,基本难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刷电机,电刷内置,基本难以更换。

楼上指示清楚了位置,只要你细心电刷也可心换,只是电刷一般只会打火不冒烟

网友D:
这种模样的电机从儿童玩具到日用小家电里随处都有,楼主没有见过?那还是先别研究分辨有刷、无刷电机并且探讨自己换电刷的问题了,报出充电钻型号或量好电机尺寸直接到品牌充电钻配件店买个同款新电机换上吧。

网友:
就算冒烟也不是碳刷的烟啊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样的电机从儿童玩具到日用小家电里随处都有,楼主没有见过?那还是先别研究分辨有刷、无刷电机并且探 ...

哈哈 谢谢大佬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刷电机,电刷内置,基本难以更换。

谢谢 那就只能凑合着用 必要时换电机了

网友E:
是线圈的绝缘漆受损了,凑乎用吧,等不转了再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刷在电机的屁股后面。实在不会换就买个配套的550电机整个换了,30元左右。 ...

动手能力强的话,买个550,拆下原机的齿轮装上就行。

网友:
前些天也是拆了个电动螺丝刀,想看看电刷,结果发现不能无损拆下电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刷的材料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石墨,而且那么小,有什么烟可冒的?冒烟是转子绕组的漆包线温度过高导致,如果 ...

我的便宜电钻碳刷冒烟过,碳刷都烧红了,只能更换5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线圈的绝缘漆受损了,凑乎用吧,等不转了再换电机。

感觉这说法最靠谱

网友:
碳刷有油的话也冒烟

网友:
换电机吧,碳刷内置

网友:
有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如果不能换电刷,这个钻的寿命能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