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米其林便携充气泵不充气故障

楼主(2022-09-21):
几个月前,在鱼上买了个,卖家自称不充气,其他都没问题的米其林充气泵故障机。拿回来拆开看了看,活塞烂了于是各大平台买配件,什么L型皮碗,什么液压活塞环,没一个合适的,米其林便携充气泵的活塞缸是1.5直径的,后来有一天某宝搜到一家卖小米充气宝活塞的店,咨询卖家也无人提供技术指导,也没说参数,没办法,试试呗,于是前几天去了签到红包的几块钱,以十五块左右的价格入了两个活塞环。昨天收到后装上,竟然无比的吻合,从昨天到今天充了几个轮胎都没问题。至此充气泵重获新生,又能用了昨天充气时,气泵掉电厉害,今天索性把里面的电池拆了。一量都15-16毫欧的内阻了。果断换了索尼的电芯,每个12毫欧多点,如图保护板很不错,四颗放电mos管,采用两节18650串联来提供7.4伏工作电压。原电池没有品牌,标的2500ma,逐个拆掉,用买的镍片替换点焊,并套上电池热缩膜,试了下,掉电一格,停机恢复满格这个气泵有人拆过就不发详细拆解图了,换活塞仅供各位参考借鉴

网友:
不错,能找到刚好合适的配件,有时要买个小配件得试好多种

网友:
牛人哈!这样一修,最少充一次电能保持持续工作两小时。

网友:
买配件几何尺寸真难。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知道问题所在,就是苦于没有配件,到最后只能放弃维修。

不过楼主值得庆幸能找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
一直想买个冲汽泵但感觉都质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漏成功

算是吧,两个活塞去了红包15,又返现5块,每个活塞等于5元,加上50等于55买个米其林的充气泵

网友B:
冲汽泵都是皮的,就看料好不好,好的也有使用次数 不用也有老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汽泵都是皮的,就看料好不好,好的也有使用次数 不用也有老化时间。

全是金属的,只有外壳是塑料的

网友C:
闲鱼入手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入手多少钱呀?

50买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是金属的,只有外壳是塑料的

挺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简洁

主板在下面呢

网友E:
像这种橡胶件损坏的,如果各位找不到配件,都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橡胶件损坏的,如果各位找不到配件,都有什么高招吗?

最后的高招就是扔,也有挂到鱼上让楼主一样的坛友拿来轮回。

网友:
学习了,今后如遇到要维修同类的产品,可以来借鉴楼主的拆解和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