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NVME格式硬盘SSD安装WIN7蓝屏(0x000007B)解决方法

楼主(2022-09-21):
      NVMe SSD固态硬盘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8代Intel 以后的CPU固态硬盘都采用的NVME协议,那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WIN7系统中默认是没有NVME驱动的,在安装 WIN7时经常遇到0x0000007b蓝屏,该蓝屏代码为找不到硬盘,在安装原版WIN7的时候也会出现找不到硬盘导致安装不了的问题,如果无法解决0x0000007b蓝屏那么我们就无法安装WIN7旗舰版系统,下面给大家分享下怎么解决安装WIN7出现0x0000007b蓝屏代码的解决方法。
      想要在NVMe SSD上安装Win 7主要有两个难点:
      1、100/200系主板改用了XHCI主控,缺少USB3.0驱动,如不刷入该驱动则表现为进入安装界面后包括鼠标、键盘在内所有USB接口失效,即便PS/2接口的键鼠可用,无法读取U盘也是不能安装的,该问题现目前大部分GHOST WIN7系统中己经集成了驱动,所以集成USB3.0不是什么难点;
      2、Win7缺少NVMe驱动,需要加载适用的的NVMe驱动,不加载则表现为在进入分区、安装界面时识别不到盘,或者采用GHOST系统时直接蓝屏(代码0x0000007b)无论是安装原版WIN7还是GHOST win7都会导致无法安装。
      安装WIN7注入NVME、M.2固态硬盘驱动解决0x0000007B的方法:
      1、首先下载离线驱动包放置U盘里面,推荐下载 驱动总裁 然后PE启动后进入桌面,打开驱动总裁会自动运行PE模式。

      2、然后点击“加载驱动到目标系统”,然后点击确定即可,如下图所示:

      3、程序会自动把本地目标系统中注入USB3.0驱动、安装网卡驱动、NVME补丁和m.2等固态硬盘驱动,如下图所示:

      安装提示加载成功后,重启直接进入系统安装过程,如果能正常进入系统安装过程且没有出现0x0000007B蓝屏说明注入驱动成功

网友:
换个别人封装好的带驱动的WIN7也可以

网友:
与其挖空心思装WIN7,不如老老实实适应WIN10以上的系统。

网友:
机械硬盘,很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马可一下用到时候再按照操作

网友:
我觉得换win10也是时候了。

网友:
惠普B365芯片组主机、内置nvme系统硬盘,也曾成功改Win7,运行速度很爽~

网友:
买个10元包邮的m.2转sata的转换卡就解决了!

把NVMe 固态硬盘转成sata然后安装好win7和nvme驱动,再把NVMe硬盘插回m.2接口启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