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瓶车的设计缺陷,早上中招了,给大家避雷。

楼主(2022-09-21):
绿驹电瓶车,早上起来上班发现出现这个标志,一个螺丝,上面旋转的标志,后来知道原来是油门的意思。然后拧油门没反应,车把晃动几下就又有反应了。感觉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要么车把油门,要么另一端。再试几次,车把左右幅度大才会这样,感觉是车子内部问题,不是油门把手那里。刚好随身带有螺丝刀,钳子之类,就拆开看看。
      原来是出厂的设计缺陷,扎带绑的太靠上了。车子转弯旋动幅度大就会拉扯到电线,时间长了电线就断了。扎带要么靠下点,要么不用也行,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错,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A:
做为一名拆客,随身携带螺丝刀,钳子之类都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一名拆客,随身携带螺丝刀,钳子之类都是很正常的。

不错,很有道理。

网友:
这算是有自知之明吗?还特地搞个标志上去。

网友:
检查的挺认真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为一名拆客,随身携带螺丝刀,钳子之类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梗来自《少林足球》吧,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随身携带扳手不是很正常。

网友:
宝马良驹,哈哈

网友:
人为操作问题,这个是工人手工扎 位置自己决定

网友:
受教了,以后有这种情况就是线断了,哈哈

网友:
我有整过前线束,结果固定壳的螺丝把油门的线压到了,没半个月就断线。。最后拆开重新接线。

网友:
楼主还真是细心啊,这都能找的到。

网友:
这就是拆客的最大用途

小事不求人

网友B:
这毛病如果推到维修店大概得多少钱呢?

网友:
检查的挺认真

网友:
随身携带螺丝刀,这是专业的啊!

网友:
提醒你,车该换了,骑太久了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毛病如果推到维修店大概得多少钱呢?

哈哈,维修店肯定是换油门总成。

网友:
调速手柄的符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