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际版U盘精灵,最新主控芯片固件检测

楼主(2022-09-21):
国外出品的U盘芯片检测工具usbflashinfo ,全名叫Flash Drive Information Extractor,检测内容还是很详细的,如果你有U盘使用chipgenius芯片无忧等检测不到主控或者闪存的,可以用这个工具试试,这个版本是新版本,应该对最新的U盘主控都检测无压力,适合芯片精灵等检测不到的U盘使用它来检测。
检测U盘主控和闪存是量产U盘的必要前提,虽然是英文的,但都是特别简单的单词,对量产过U盘的朋友应该

网友:
为什么要BB呢,为什么?

网友:
E文版纯支持

网友:
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
直接去它的官网下就行了,这软件数据库不是最新就用不了

网友:
话说不支持中文能叫国际版吗

网友:
可以多一种选择

网友:
没看出来芯片信息再哪里啊

网友:
好像这个软件更新也不是很频繁,数据库应该不是最新的

网友:
只能识别主控,不能识别 Flash ID。
官网 https://www.antspec.com/usbflashinfo/index.php

网友:
不能自动刷新设备,换个U盘就要重新关闭程序、进一次程序才能出现按钮。

网友:
手上一个U盘,芯片精灵等检测不到的U盘,这个工具也没检查到

网友A:
Volume: J:
Controller: Unknown
Possible Memory Chip(s): Not available
VID: 23A9
PID: EF18
Manufacturer: USB
Product: DISK
Query Vendor ID: SCSI
Query Product ID: DISK
Query Product Revision: 1.00
Physical Disk Capacity: 8507146240 Bytes
Windows Disk Capacity:  8490496000 Bytes
Internal Tags: JA2E-QAB2
File System: FAT32
Relative Offset: 31 KB
USB Version: 2.00
Declared Power: 100 mA
ContMeas ID: 9B65-01-00
Microsoft Windows 7 SP1 x64 Build 7601
------------------------------------
http://www.antspec.com/usbflashinfo/
Program Version: 9.4.0.645
谁知道芯片和主控是什么

网友:
用这个检测,是不是就不用拆U盘了?今天暴力拆了一个

网友(2024-04-01):
E文不好只能看看了

网友:
还是需要拆开看,一个显示CBM2099,拆开是CBM2199

网友:
用这个检测软件,我的U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多谢分享,下载试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lume: J:
Controller: Unknown
Possible Memory Chip(s): Not available

Controller: Unknown

网友(2025-02-13):
没有更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