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浅拆电子班牌&刷机

楼主(2022-09-21):
说实话都不知道放在哪个分类,又拆又刷的。话不多说,有个电子班牌落在我手上,上电试了一下。开机后有个安卓标,然后有个选项是回到桌面但是要密码,密码?没有。试了几个简单密码无效,几秒钟后就自动跳到班牌模式。拆了,拆了,还是很简单就拆开就没想起拍照。  千篇一律的开机画面  背板拆下来,可见五脏俱全,WI-FI天线,LAN口,USB什么都有了,就是个放大版的平板  电源板看着用料不错  主板真相,采用小块被动散热器,估计发热量不大。根据电子班牌的信息找不到有用相关的信息。  补拍的,线用不上就拆了。想通过U口连接PC看看有嘛反应,没有双头线就找了两根打印机数据线剪掉方口,剥出线头一一对应接好,接上PC发现不明设备,板子也亮灯了。板子上标了OTG,难道说要用OTG线?  仔细查看板子,发现有标有ZK—R322字样,有戏,  百度发现是基于RK3288的工控板,却没有对应的刷机包。  找到另一个公司的开发板,firefly,看样子是比较成功的产品。公司网站上有详尽的介绍和众多的固件和工具下载。  之前的USB接线没错,估计是线太长了,把线减成20厘米左右,直接把线头焊在OTG接口的针脚上,联机发现新设备,安装驱动,打开刷机软件,刷机。  刷了安卓和UBUNTU都能进桌面,但是那USB口不管是OTG还是HOST接上鼠标都用不了。这下我这小白也无从下手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乌班图系统上网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配置装个安卓系统会更好,娱乐性高,平时拿来看看电视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乌班图系统上网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配置装个安卓系统会更好,娱乐性高,平时拿来看看电视就不错 ...

接鼠标用不了,接上原来的触摸屏也没显示 ,用不了啊。

楼主:
尝试着加芯华智控公司的QQ,至今没通过

楼主:
在手机编辑的,改了张图片就全部乱套了。

网友B:
应该是重新开发过的,再找找固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重新开发过的,再找找固件看

原版的全网没有,估计用户太小众了。

网友C:
以后掏垃圾箱可得注意了这样的机不能放过 还能刷机再用呢。

网友:
太高端,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掏垃圾箱可得注意了这样的机不能放过 还能刷机再用呢。

还别说,刷机后进系统蛮快的

网友D:
再刷别的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刷别的固件试试

总不能刷个机顶盒的上去吧

网友:
没搞过,进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看看报修标签,说不定能找到商家

网友:
确实找个盒子rom刷试试

网友:
相当于捡了个安卓盒子

网友:
就是个安卓一体机,很多地方做标签这些在用,比如叫号系统,标签系统这类的,后台统一推送内容。

网友:
看来楼主还得接着折腾。

网友:
应该就是rk3288开发板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