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HIDA开关电源模块 遥控开/关电路

楼主(2022-09-21):
开关电源模块 遥控开/关电路

模块电源的遥控开关操作,是通过 REM 端进行的。一般控制方式有两种:

(1)REM 与-VIN(参考地)相连,遥控关断,要求 VREF<0.4V。REM 悬空或与+VIN 相连,模块工作,要求 VREM>1V。

(2)REM 与 VIN 相连,遥控关断,要求 VREM<0.4V。REM 与+VIN 相连,模块工作,要求 VREM>1V。REM 悬空,遥控关断,即所谓“悬空关断”(-R)。

如果控制要与输入端隔离,则可以使用光电耦合器作为传递控制信号。

模块组合
(1)并联扩容。将相同模块输出端并联,可使输出能力增强,但并联模块的输出电压要调整得比较一致,以保证相对均流,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振荡。对有较大电流输出的模块,还可以仔细设计引线电阻,以达到均流效果。用这种方法并联的模块,不宜超过 2 个。同时,如果其中一块模块输出有故障,整个系统都将不能正常工作。并联扩容连接电路 RL 为负载。

(2)冗余热备份并联。将相同的模块输出端通过二极管后并联可使输出能力增强,以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原则上如果配合相应输出报警电路,将模块放在可以拆卸的母线上,这样,出现故障的模块可以及时更换。用这种方法并联的模块,没有量限制。D 一般为肖特基二极管。

(3)串联扩容。将相同模块输出端串联,可使输出电压倍增,功率也相应增加,而串联输出端须接二极管以进行保护。

铃流备份
铃流发生器主要用于电话局交换机给电话用户提供振铃,一般是在偏置状态下使用。偏置可分为正偏置和负偏置。为了提高铃流系统的可靠性,需要对铃流进行备份。

应用领域
开关电源模块应用在几大方面

1.电力,主要有集成器和电表以及智能电表

2.工控, 工业控制领域

3.医疗,医疗设备,主要有护胎仪,监护仪等等

4.军工,军工业是应用很广泛的一个方面。军用设备里。

网友A:
也有类似的开关电源模块,是拆机件,好像是台达的,目前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类似的开关电源模块,是拆机件,好像是台达的,目前吃灰。

哈。。这类电源一般没办法拆机更换,当然高手可以,主要是集成在设备上